[家电] 金星B44-3U1黑白电视机拆了换铁脚电容

楼主(2023-09-11):
星期天的一个下午把家里的一台老古董金星B44-3U1拆了然后换了些铁脚电容,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很少有铜脚的电容了吧,电路板后面有点脏,还要用维修佬S880洗板水清洗干净才好看一点

网友A:
老物件能修好了,点赞

网友:
看似电子管屏幕的电视

网友B:
看着嘎嘎心呢,现在还能收到节目吗?

网友:
据说可以收到外星信号,雪花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嘎嘎心呢,现在还能收到节目吗?

现在没有电视信号了,要改视频输入接口或者加个转换器输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物件能修好了,点赞

不会修就是换了一大堆电容,老古董应该就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电路板怎么跟新的一样?

网友:
老古董还挺新

网友:
打理的真漂亮!

网友:
我上小学时,八十年代,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拆开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不清楚有雪花,就要到外面转天线。好久远了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高压包、3DD了!

网友:
竟然像新的一样啊

网友C:
竟然用的是东芝显像管

网友:
修好了好好珍藏起来,若干年后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网友D:
竟然用了高低音俩喇叭  哈哈  电容不换也还好吧 保持原汁原味 我家里还有台梅花牌子的

网友:
这样的电视好像不太多了,好好收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的是东芝显像管

集成电路也是东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了高低音俩喇叭  哈哈  电容不换也还好吧 保持原汁原味 我家里还有台梅花牌子的  ...

梅花还是梅花鹿牌?

网友:
电路板洗的跟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