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公牛和正泰排插,分析LED和氖泡指示灯频繁自爆的原因

楼主(2023-09-11):
最近发现一个公牛排插从里面发出一股糊味。
当时急用被迫在实体店花45块买的3位5米单控新国标排插,价格太贵了,现在想起还是非常肉痛非常后悔。

H形螺丝难不倒22合1

一体(黄)铜条,电线LED锡焊。以前改造过一次,按钮开关加了垫子,LED指示灯串联了1N4007。

电阻的套管胶皮都糊了,难怪有糊味。

测出电阻阻值200K,LED和1N4007未击穿。串联1N4007时的电流是0.64mA,未串联时1.11mA。
这LED电路的功率实在太大了,难怪电阻发热把套管烤糊了。

更换成无极(双向)LED

手机微距凑合看吧。这个无极LED是在“砧板”上一正一反封装了两个LED

原本LED有频闪,相机拍出来时明时暗

串联1M和470K电阻,电流0.17mA。改造后LED无频闪,但有亮度波动。

黑暗时亮度偏高了,电阻阻值还能再大一点。

另外一个正泰启航新国标6位排插旧版,尾部LED击穿烧毁。

LED+150K+1N4007

不要尾部LED指示灯了,有过载保护开关的灯就够了。
合力士JOEMAX过载保护开关内置170K圆晶碳膜电阻和3mm氖泡,结构和下图差不多(参考12、)。

亮灯时电流竟然有1.02mA,再串联一颗470K 1/4W电阻降低功耗。

不同厂家的过载保护开关的亮度也不一样。

上次拆解的欧普排插触目惊心的厨房排插和坑爹的机柜大万用排插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加了个KCD1 10A开关带氖灯,这个开关电流更加大,达到1.57mA。

普通氖泡工作电流有0.3mA已经足够亮了,串联350K电阻时功率约0.1W。
原装带的电阻估计是给110V地区用的,220V时发热很大。
不仅电阻会高温,氖泡也高温,玻璃壳内金属蒸发把壳子都熏黑了,日积月累氖泡越来越暗。

为什么LED电阻指示灯电路那么容易坏?(参考1、2、)即使串联了1N4007二极管也是照样烧?(参考3、4、5、7、)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使用了规格不合适的电阻
电阻阻值太小,电阻额定功率太小,电阻耐压不足等。
公牛原装LED电路的电流有1.11mA,电路功率约有0.24W。看似电阻功率足够。但是,规格书中说明当温度大于70度时要降低电流(功率)!实际0.2W时电阻已经烫得完全拿不住了。碳膜电阻超标使用长期高温加速老化,某一天就可能击穿或爆了。
电阻发热破坏性测试方法看这装修第三坑:给零火反接插座更换TEP国际电工十孔插座及穿刺接线线夹测试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还有些厂家使用了耐压不足的电阻(参考6、)。1/8W电阻的耐压只有200V,1/4W是250V。电阻和LED爆掉是必然。
这个30年老厂仨昌排插竟然用的是耐压200V的1/8W电阻。

还有这种贴片电路简直是开玩笑的,贴片电阻的耐压是150~200V,难怪小米排插的乔日(JOEMAX旗下)过载保护开关的灯那么容易坏。(参考8、)

导致LED损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向击穿电压和反向击穿电流。如果不串联也不并联二极管的话,由于LED反向电阻趋向于无穷大,所以在串联电阻限流的电路里220V的峰值会趋向于完全施加在LED的反向上,造成一个软击穿状态。LED的反向击穿电压大概是十几到几十伏特。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在每秒50次的不断反向击穿LED并通过其电阻消耗这部分功率。由于电流很小,通常是不会损坏LED。但是会发热并降低LED的光效,造成光衰。串联一个耐压1000V的1N4007来避免LED反向击穿。正向串联二极管的话是在交流电负周期的时候使得反向电压不击穿LED,LED并联二极管的时候是使得反向电流不通过LED而直接被二极管导流。但是,
1N4007和LED串联时,落在LED两端的电压可能仍然超过反向击穿电压!LED仍然有被击穿的可能。

我认为用LED串联二极管1N4007效果不如并联。并联二极管的话还不如直接换无极LED吧。(参考9、10、11、)
无极LED光效很高,串联1~3M电阻已经足够亮了,功率才0.01W起。

参考来源:
1、公牛排插LED电阻烧毁1公牛 GN-B6043 老款排插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2、公牛排插LED电阻烧毁2修插排LED指示灯(图文)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3、LED串联100K电阻1N4007后烧毁DIY的LED指示灯一年多坏了----|电子学堂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4、LED串联150K电阻1N4007后烧毁拆修航嘉插排指示灯不亮(Huntkey SSL403)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5、LED串联200K电阻1N4007后烧毁LED指示灯半年就不亮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6、LED串联200K 1/8W电阻烧毁,又串联150K的才正常公牛16A老插排,换高亮绿色LED指示灯,为什么失败???|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7、LED+1N4007+100K电阻串联用了2个多月,LED光衰严重在一个老排插里拆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指示灯|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 第9页 (mydigit.cn)
8、贴片LED+1N4007+150K电阻烧掉小米插线板电源指示灯坏掉了,拆开修一下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9、LED串联还是并联1N4007的讨论1有关led发光二极管接入220V电源做指示灯的一点点体会|创意DIY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10、LED串联还是并联1N4007的讨论2拆个刚买的公牛插排顺便改下指示灯降低功耗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11、LED串联还是并联1N4007的讨论3指示灯损耗减半且不起弧优化(每人一小步,节能一大步)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12、过载保护开关带灯结构拆个不多见的船型开关换指示灯,顺便看看这个玛雅排插的做工如何。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最后致敬@qrut 不惜成本的改造: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楼主:
原无极LED的照片被水印挡住了,再补一图。中间的两个圆圈带下引线就是发光点。

楼主(2023-10-18):
拆的新国标公牛用的一体铜条是黄铜,导电性差弹性不好,便宜。
正泰用的是锡磷青铜,导电性好弹性也好,贵,连接条用黄铜省一点成本。有些正泰低端也用黄铜了。
看颜色就能分辨,黄铜颜色黄白,锡磷青铜红褐色

网友(2023-09-11):
这个是个好文章!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装一个100k  的

网友:
有根有据的分析和实践,点赞!

网友:
修插排好经验。

网友:
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
这么多数据资料好难找的。作者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装一个100k  的

100K太小了,功率差不多0.5W了

网友:
排插闻到烧焦味,又急用,拆开剪掉电阻和指示灯就可以了,没必要去实体店花冤枉钱。

网友:
这个分析得很深入。

网友:
不坏你能买新的?

网友:
楼主牛,资料都找到了。。。

网友:
分析和实践,点赞!

网友:
把 IN4007 反向并联在LED两端。

也可以尝试拿小容量耐压够的电容代替电阻。
优点是不容易发热了,缺点是贵,电容长期使用仍会失容。

网友:
唉!这电路分析的头头是道!高手啊!

网友:
一个排查都研究得这么透!

网友:
那么,这种无极LED比起单向成本如何?

网友:
感谢详细的讲解,厂家是因为成本原因才这么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