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2*8DDL跑圈总会遇到突然掉速

楼主(2023-09-11):
跑圈写入180的速度突然会掉到十几m甚至个位数,玩ssd主控的直觉告诉我肯定是有坏块,但是验证完整性都没问题,很奇怪
而且读取就没发现这样的掉速问题
加散热了,两个暴力风扇吹+散热片都还是这样

楼主:
跑了前面三圈,也没有新增坏块

网友A:
是不是 颗粒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颗粒快挂了?

又加了几圈,也没验证出错,坏块还是没有增加

网友:
主控太老了

网友:
估计闪存还是有些问题吧,纠错了,所以慢

网友:
不懂 就帮顶吧!!!

网友:
开扫描量产试试

网友:
还是闪存问题,纠错了速度就掉下来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电脑试试,我搞903+9dfk时遇到过,后来换个电脑就解决了。我怀疑是电脑主板兼容性问题。

网友:
听说903主控纠错只有40bit,917好像有70bit,我是把9ddl贴到917上了,不太好开卡,关闭ddr量产一次,插入电脑识别失败,再次打开ddr量产成功,两次才能成功

网友:
另外不建议跑圈,温度高了可能会让固件蒸发,然后掉盘

网友:
闪存体质不好,写入时在做纠错,所以速度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