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变频空调KFR-35GW/WPAA3显示P0,移花接木换板修复

楼主(2023-09-11):
周末回乡下岳父老家,得知空调坏了!2015年11月购买的,还不到8年的空调竟然坏了!开机外机压缩机不启动,过一会儿内机显示P0,查说明书是IPM模块保护,需要联系售后维修(我信你个鬼,联系你们就要收费800大洋了)。想了想,决定先用2014年购买的KFR-35GW/BP2DN1Y-IF(A3)的变频板对调更换使用(这台空调暂时不使用)。有人说这两个空调型号完全不一样,能代换吗?我也没底,临时更换试试呗,拆机发现板子不一样,但是功能插头都一样,更换后使用正常,节省了600大洋(买个变频板要200大洋)。

购机截图:

被拆机的购机截图:

开机不制冷,运行一会儿报P0

拆外机变频板:

更换后试机:
压缩机启动了,细管已经开始结露了:

拆下的变频板:

说是拆修,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更换变频板,其实找售后来修估计也是更换变频板。

网友:
移花接木成功

网友:
1.5匹外机还是单排铜管?变频空调的外机电源板和变频板我自己修过,电源板开关变压器坏了换了就好,变频板的程序没了重新刷了就正常了

网友:
万能的宝啥都有

网友A:
这个美的空调散热器是单排还是双排

网友:
不常用的空调还是选择定频机合适

网友:
有配件都好说,就是不好拆装,特别是在床头的,比较麻烦。

网友:
貌似定频的故障大多是启动电容有问题变频的大多是主板问题。

网友B:
拆下来的变频板可以尝试着修一下

网友C:
不换是修还是换板,只要修好就行,不过,你这另外一个早晚还是要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的变频板可以尝试着修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等国庆回去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是修还是换板,只要修好就行,不过,你这另外一个早晚还是要修的啊

另外一个房间现在堆杂物了,基本用不上。不过我有空还是要研究下那块坏了的变频板,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美的空调散热器是单排还是双排

从上图4,6应该可以看出来,是单排的。

网友D:
美的空调保修6年,9月份刚刚到期,然后2台都跳漏保,原因这年几次下大雨一下下一天,不过雨停几个小时以后就好了,算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检测很不方便,算了对付用吧,听你这么一说,不会过2年开始坏板子吧。

网友:
谢谢分享,能换板子也是高手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发帖了,走售后免费更换了一块主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4696-1-1.html

网友E:
查了下,KFR-35GW/BP2DN1Y-IF(A3)也是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空调保修6年,9月份刚刚到期,然后2台都跳漏保,原因这年几次下大雨一下下一天,不过雨停几个小时以后 ...

跳漏保应该是漏电了吧,比如零地短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下,KFR-35GW/BP2DN1Y-IF(A3)也是美的

对,都是美的变频空调,都是使用R410A制冷剂,都是交流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漏保应该是漏电了吧,比如零地短路之类的。

是的,推测是室外机那块由于下雨时间太长进水,或者线缆老化进水之类的,跳闸存在不稳定性,比如之前一台跳后来另外一台跳,另外一台跳的时候,之前那台又不跳了,现在雨停了,2台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