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IP2315充电宝主板怎么改电池恒压电压

楼主(2023-09-11):
IP2315算是一颗不错的低成本充电宝主控IC,其最大支持18W双向快充,支持的快充协议也挺全的。

手里有一个IP2315充电宝主板,其默认的充电恒压电压是4.4V,而我手里的电池都是4.2V的,找了其datasheet查看,这颗IC是支持修改恒压电压的,在第10脚串入电阻进行修改,如下

充电恒压电压 VTRGT
RVSET = NC 4.16 4.2 4.24 V
RVSET = 120K 4.31 4.35 4.39 V
RVSET = 68K 4.36 4.4 4.44 V
RVSET = 10K 4.46 4.5 4.54 V

只要个脚悬空就能输出4.2V,爬了下电路,发现这个脚接入的不是一个68K的电阻,而是连接到了一个JXY-FC08的IC第二脚

没有查到这颗IC的信息,请问下各位,这颗IC是什么作用的呢?怎么查找它的datasheet?

我应该怎么修改恒压电压呢?

网友A:
I2C接法,那个8脚IC应该是个单片机

网友:
你可以拆掉单片机(8脚IC),再按规格书用电阻设定充电电流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接法,那个8脚IC应该是个单片机

居然是单片机。。。我不会I2C。。。指示灯也连接在这个单片机,拆掉的话就没指示了。。。

网友:
八角接的单片机是供电脚?供电脚直接从总电源取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技巧还需学习,这不是有资料吗?
深圳市集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zjixinyuan.com)
http://szjixinyuan ...

请问下这些信息是怎么查到的,我在百度和半导小芯里搜索这个型号没有找到有用任何信息,JXY和FC08都单独搜索过,没有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