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贝尔卡特 BR-435-27V

楼主(2023-09-11):
贝尔卡特BR-435-27V电源好像论坛里还没有坛友拆机发图,闲鱼买的电源,
整体外观和S-350差不多

前面是镂空的

内部结构布局都差不多

主滤波电容容量比S-350的大,350的是680uf,BR-435的是820uf

输出电感是3根并联,S-350是两根并联

检流电阻康铜丝是3根并联,S-350是两根并联

主控芯片还是TL494CN

BR-435-27V比S-350-27V总功率大了点,其他都基本相同
输出滤波电容是4个35V2200uf

网友:
肉不少啊里面

网友:
功率大肯定用的好一点了

网友:
27V用来改什么好?

网友:
这是要改可调电源?据说不太稳定,纹波还挺大

网友:
可以改可调的了

网友:
功率管是双极晶体管还是MOS

网友:
拆就一个字

网友:
l看着做工还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电源 ,看起来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该电源风扇是通电就转,控制风扇的三极管Q23 CE极用跳线短接了,要使用温控风扇需拆除跳线加装三极管

网友:
这电源用料做工还行准备干啥用

网友:
灰挺多的呀!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四百瓦功率挺大

楼主多少收的

网友:
电源不错。

下一篇是 成功改装0-xxV可调电源。

网友:
这电源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