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桶装水吸水器画原理图

楼主(2023-09-11):
得一个桶装水吸水器,拆开发现是进水导致电路板污损,就是修好也没啥用处,最后让它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拆掉元件研究原理。

就是这货

去掉元件,印刷得标识个别也模模糊糊的。用放大镜凑合着手动画出原理图,也不知道画的对不对。

这几天研究用“嘉立创EDA”尝试画图,专业版和标准版都尝试了,咱这小白也就画个原理图,没觉出啥来,画集成块遇到困难,有经验的坛友可以介绍一下经验。
===============
原理简单分析如下:
xt4052芯片给锂电池供电,没有型号的8脚集成块是单片机,能检测到外接5v供电,好像是5v供电时不能抽水,单按键起开关作用。

网友:
一个充电芯片。一个单片机,一个N沟MOS驱动电机。

网友:
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反向画图厉害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纯手动气压的就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

嘉立创EDA

网友:
电解腐蚀了

网友:
画的不错    接下来破解程序。。。。

网友:
喜欢看这种根据实物画的图,自己也喜欢这样干,用CAD画

网友:
能画原理的觉得根本功不错。

网友:
单片机估计也是几毛一片的一次性的

网友:
照着板子外形抄一下,用个简单的mcu,py32f002,stm8 都可以 stc15,便宜点就行。
或者更简单,bjt撺个双稳态触发器,控制mos。
ne555撺双稳态,d触发器撺双稳态,太多了。不一定要费劲研究原机程序。。。
原厂家为了成本压缩,会用很便宜的片子,可能很小众,你找到一样的重新编程,又不一定拿到芯片厂家的sdk,也是白搭。。。。
自己玩,成本不在乎那几块,选个合适的电路就行。。。比如bjt做双稳态:2个bjt 1个mos,阻容摞起来,不到10块钱,还不用研究程序费那个时间,多简单。

网友:
电机控制的部分可以做低压控制开关用

网友:
照板画原理图,技术不 错

网友:
看起来和9.9风扇的电路板差不多

网友:
单片机要是不标注脚号,咋一看以为是stc15W104。

网友:
谢谢分享,看图感觉不复杂。

网友:
不就是一水泵加控制 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