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拆拆-神鱼头灯(SHENYU V16A-6000W)

楼主(2023-09-11):
家里装修时买的头灯,
翻出来,没电了,二年没充了,
拆开看看,不拆难受
锂电。续航很短。

以为是18650,看大小和5号电池差不多,14500?

电压3.7V,应该是锂电

和我的1.2V镍氢,这不是一样的吗?
14500便宜吗?

看电源管理芯片,是锂电池管理

那个1592没查到是什么,应该是三档调光:强.中.爆闪

充满电,上表有4V,看来还真是锂电。

这么简单的板子,居然没有频闪。

下一步找个壳子,改造电池,

发贴不易,理性打赏。

网友:
卖了就了事,什么照亮10公里,十年包换都是屁话。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价格不贵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就是锂电池,14500的,直接换18650就行,线路外壳不用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看简单,充满自停,
不频闪,还不错。
我上个贴子,钥匙扣手电,频闪很严重。 ...

有的芯片PWM频率很高,看不出频闪,听不见电流声,或者是线性恒流。钥匙扣手电可以该物理开关,加不同限流电阻调光。

网友:
和我的1.2V镍氢,这不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是外观。

网友:
很少看到好的头灯,有两个地方比较关键,1、LED亮度显色性 2、电池容量一般都是在这些方面减成本。

网友:
这差不多就算是能亮

网友:
神鱼头灯(

网友:
能充满电自停不错

网友:
这玩意儿换上电池就是新的

就是用途不大了

网友:
这个头灯还不错换节18650电池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换个大电池,续航长点

网友:
这种还行,至少有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空间能上18650的电池 ,基本都是一个磨具出啦的,,谢谢分享

网友:
头灯电池换个18650,应该能放下

网友:
不频闪,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简陋啊啊啊啊 啊

别看简单,充满自停,
不频闪,还不错。
我上个贴子,钥匙扣手电,频闪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