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索尼 ICF-C1收音机改R8025时钟失败,只能用土方法

楼主(2023-09-11):
1、购买信息

2、改8025原因
一天快1秒多,不到1秒半的样子,虽然用起来也问题不大,但有了一次换温湿度表的成功经验,想着改准一些
3、过程
这个钟带一个2032电池用于断电保持时钟,于是沿着电路找,发现时钟接入MCU,电压不加电池2.6V左右。
为了保险先改8025A,发现不行,调整取电值,还是不行,去掉或保留2个晶振负载电容,不行,换8025T,一样失败表现是时钟不显示,感觉不兼容的样子。
4、土法修改
没办法,只能用漆包线双绞线的方法,长度约5cm,第一次由快转慢,心想有戏,结果扯断了线,今天又焊上去开始测试,慢慢等结果吧。

MCU,找不到资料,用了32768晶振,另2个负载电容,这个晶振比一般晶振外形小一号,

收音机芯片,貌似是漂亮国的芯片,这个芯片也加了个32.768晶振,并且这个晶振是正常大小的
运放,音质还可以,能用。

现在改完的模样

鉴于很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不行,由于我也没搞清楚,所以把一些我能搞清楚的发上来

网友:
也有一个这样的钟控收音机

网友:
万物皆可8025

网友A:
俺改过这种索尼床头钟是成功的,只需拆掉晶振就行{:013:如不显示就调换一下接晶振的脚

网友B:
没天理啊:8025T直接接2032正负极,3脚接晶振焊盘其中之一,如果不行就换另一焊盘接入,哪来的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天理啊:8025T直接接2032正负极,3脚接晶振焊盘其中之一,如果不行就换另一焊盘接入,哪来的不兼容? ...

改不来当然不兼容喽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改才对啊,是不是哪里接线的问题?

网友B:
另外,建议楼主双绞漆包线不要绕电解电容一圈,电解电容充放电会干扰漆包线微电容的。

网友:
日货我是不会再买了

网友:
漆包线微调就好

网友D:
双绞线早就知道,但是怎样调快、调慢,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建议楼主双绞漆包线不要绕电解电容一圈,电解电容充放电会干扰漆包线微电容的。 ...

我是觉得有些不妥,但反正是测试,慢慢剪吧,我预测调完也可能收温度影响非线性,但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改过这种索尼床头钟是成功的,只需拆掉晶振就行{:013:如不显示就调换一下接晶振的脚 ...

怎么说呢,去电容加电容,换管腿都是试过的,都是不显示时钟,完全工作不了,我8025A和T都有,还试过换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不来当然不兼容喽

就几根线没什么改不来的,之前改一个温湿度计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绞线早就知道,但是怎样调快、调慢,还不清楚

需要时钟快的情况才能改,如果慢需要先换晶振或负载电容。本质上是双绞线是相当于在晶振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这样时钟会轻微变慢,通过剪调整长度也就是电容值,最后变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双绞线早就知道,但是怎样调快、调慢,还不清楚

双绞线电容只能调原本走时比标准时间快的时钟。晶振两端接入双绞线电容后,一般预留长度6~7CM,如果时钟每天比标准时间开始走慢,就每次剪短0.5CM长度,直至时钟刚好与标准时间同步,要有耐心,另外还受温差影响,不过全年下来基本可以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绞线电容只能调原本走时比标准时间快的时钟。晶振两端接入双绞线电容后,一般预留长度6~7CM,如果时钟 ...

非常感谢回复。谢谢!

如果不并在晶振,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接了调快的?估计可能还是有的,但是比较麻烦和有难度或电路不同要懂原理等等(比如串联?或者是接芯片的某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