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逆变器ic裂了,请教大家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9-11):
坛有们好,在这里请教大家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裂了看不到字了,这个是逆变器上的,有知道的讲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低压部分的,输入保护?风扇控制?是不是运放。跑电路看看用途。

网友B:
看样子可能是34063,配合电感降压给风扇供电的,逆变器应该是24V输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低压部分的,输入保护?风扇控制?是不是运放。跑电路看看用途。

技术还没有学到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可能是34063,配合电感降压给风扇供电的,逆变器应该是24V输入的吧

我看了一下,有点像,不确定

楼主:
试一下先,不确定

楼主:
肯定不是7812,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C:
电路板背面拍照看看

网友D:
电路板拍清楚一些,上面写着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背面拍照看看

好的,麻烦兄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拍清楚一些,上面写着IC型号?

麻烦兄弟看看

网友E:
sg正弦波1kw方案,你这都没有后级的管子,难道是直流输出啊?

网友:
看旁边有个稳压二极管,5.1v,不出意外这个芯片是DC-DC,输出5V。淘宝随便买个成品板子外挂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g正弦波1kw方案,你这都没有后级的管子,难道是直流输出啊?

H桥4颗管子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