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工胶布时间长了怎么固定?

楼主(2023-09-11):
电线一个地方被电烙铁无意烫了一点,我用电工胶布缠了一层,结果时间长了,就图中这个德行,请问怎么处理这个地方,觉得胶布时间长了都不行

网友:
电工胶带时间长了都融化,渗入电线接头造成电阻增大。

网友:
热缩管帮你忙

网友:
能套热缩管的话最好,胶布时间长了都这样。

网友:
拆开线的一头套热缩管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用防水胶布,你这应该是质量不好
我单位用的就很粘,时间长了找胶带那个头都费劲。除非是特别油的环境

网友:
接线前先套上热缩管,最好是带热熔胶的那种。

网友:
用热缩套管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电工胶布这个质量不行吧

网友:
线不长的话从头穿热缩管,或换质量好的绝缘胶带,再不行绝缘胶带绑了后再绑根扎带。

网友:
明显是胶布质量不行

网友:
找质量好的胶带

网友:
电工胶外边 加热溶胶打卡子(类似管箍)

网友:
热塑管套两层,比这个好看的多。另外:这种电工胶布在胶布末端我会用打火机烧一下后迅速捏在一起,不会出现你这种时间长了散开的情况。

网友:
外面加扎带

网友:
进来看看有同样问题的解决办法

热缩管,防水胶布

网友:
买3M的吧,质量问题

网友:
我试过尾端留长一段再打一个结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网友:
找质量好的胶带,或者在胶带上再套热缩管

网友:
3m也一样掉,久了胶水还黏糊糊的溶化分层,建议用尼龙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