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车机外接旋钮只有两根线,那么多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3-09-11):
车机外接旋钮,只有两根线到车机,那么多功能是怎么实现的,猜想应该是阻值不同,对应功能按钮不一样

网友:
电话线也只有两根线,可以语音对话。光缆只有一根线,可以万兆传送……
应该是有转换机制吧

网友:
分压,按下不同的按键,改变两条线间的阻值,通过MCU判断各自功能。

网友A:
那个是编码器吧,不是简单的旋钮

网友:
一种是i2c 信号脉冲宽度不同功能不同,一种是纯粹两线上的电压不同功能不同,一般通过电阻不同来设置,所以开关老化会按键功能不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编码器吧,不是简单的旋钮

正解,那编码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那编码器的原理是什么呢?

编码器不是输出的数字信号吗

网友:
以前的随身听上面线控就有数字编码器和模拟线(靠电阻识别)两种,其中的电阻识别经常出错。

网友:
实现这个,老点的方式是通过接入不同阻值电阻,以前CRT彩电就是,缺点是时间长了容易串键,先进点的方式就是编码

网友:
是用不同的电阻代表不同的键

网友:
你说的不会是CAN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不是输出的数字信号吗

脉冲信号?

网友A:
我觉得是的,看了一下资料确实也看到有说输出的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的,看了一下资料确实也看到有说输出的是波形。

应该是数字脉冲信号,可以有无限种组合

网友:
不懂应该连接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