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家用led灯带做主光源的问题

楼主(2023-09-11):
原来用的led灯带是装修时施工队买的,型号亮度都不知道,用了5,6年了现在部分灯珠已经不亮了,准备双11买点自己换,看了下TB和夕夕,无从下手。
请问:
1、led和cob哪个比较好,搜了下,有的说cob好,有的说led光效高;
2、原来的灯带是直接放在石膏板灯槽的,用着也还行,有必要装铝合金或pvc的灯槽吗;
3、40平的面积,两根5米一字型,一根15米四边形,做主光源的话用一米多少w的合适(或者一米多少个灯珠的)。
请教各位,给个意见。有推荐的型号和店铺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
色温别太高就好

网友:
我的建议, 买玻璃灯管的T8 LED灯. 功率选低一些的, 如90cm有 12w,,18W 就选择12W的(温度低,寿命就长.) 如果你需要50W,就买4个, 色温一定不要选择6500K, 最好选3000K的, 当然4000K也可以考虑.

网友:
不要用交流直接供电,那种闪得难受

网友:
一直觉得灯带没卵用的撸过...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交流灯带有频闪

网友:
做主光源,还是用T5灯管,

网友:
灯带一般应该是做氛围灯的多,低色温暖黄,大范围发光

网友:
有必要装铝合金散热能好些!

网友A:
12V的灯带,把12V电源调到10.5-11V,亮度稍低没多大影响,反正好几年了没见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灯带,把12V电源调到10.5-11V,亮度稍低没多大影响,反正好几年了没见坏的 ...

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12楼意见不错,直流供电没有频闪,电压降低延长了寿命。

网友:
灯带必须用低压的,高压的频闪厉害,对眼睛太不友好

网友B:
我喜欢4000K的光色,接近自然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4000K的光色,接近自然光。

同样喜欢4000K色温。这几年买了不少进口带齐纳管的高显指LED灯珠(5630两盘、2835、3030若干)把家里所有LED灯都换了。

网友:
从业这么久,还真没见过拿灯带做主光源的,都是做辅助光源的,这玩意效率太低了,像你家要25米灯带,一米就算10W,也要250W了,但亮度还达不到100W吸顶灯的亮度。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灯带,把12V电源调到10.5-11V,亮度稍低没多大影响,反正好几年了没见坏的 ...

灯带上灯珠3个一串再串联电阻接入12V,3个灯珠电压9-10V,多余电压被电阻消耗了,降低电压还可以减少电阻损耗功率

网友:
led灯带 当作主光源?  不知道LZ咋想的 ,,为了省电吗

本来你的装修设计  把它放吊顶槽里 就是拿它当氛围灯用的
且不说这种灯带效率如何  你这灯带的安装位置就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亮度用于做主光源

现在过早出现损坏  有点得不偿失,本来这种灯带 来客人的时候烘托一下氛围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