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vc890c+单片机版本档位错乱

楼主(2023-09-11):
vc890c+烧断表盘铜箔后,档位错乱了,有些档位不显示,能显示数字的位置还不对。不过测量锂电池电压倒是很精准。
目前也拆了24c08看过,里面08-B0关于档位配置的字符没有问题,测量芯片47-48角1.208V,也是比较稳定。
如果拨到不能显示的档位,再拨其他档位没有反应,不过短接一下蜂鸣器电容放电后,重新上电其他档位就能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出问题了,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A:
转盘铜箔恢复后还不行那芯片凶多吉少了

楼主:
不是同症状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铜箔恢复后还不行那芯片凶多吉少了

请教大佬,DTM0660芯片只是基准电压正常,不能说明芯片完全没问题是吧?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估计芯片烧了

网友B:
情况有点复杂,先洗白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有点复杂,先洗白白看看!

洗刷刷,洗刷刷。用洗板水搞一把试试

网友C:
能测量电压应该没大问题,估计是拨片错乱了,可以寻求坛友帮助,找一找同款弹片位置,也可以自己慢慢试,最好不要一次全部安上,可以看拨盘对应线路先安上一两个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铜箔恢复后还不行那芯片凶多吉少了

大佬,请问能不能把您的890c+拨盘的弹片图发一下啊?就是2020年8月份您发售后维修的那一款,我看了电路板跟我的差不多呢,想着再对一下弹片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量电压应该没大问题,估计是拨片错乱了,可以寻求坛友帮助,找一找同款弹片位置,也可以自己慢慢试,最 ...

好的啊,谢谢提示

网友A:
有的版本的弹片主板都有标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版本的弹片主板都有标注位置

感谢大佬,我的这个主板上面没有白色的小标记。拜谢,热心助人,目前表已经没问题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