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咕盒子MGV3000_YST(S/M)通用_安卓9_S905L3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3-09-11):
咪咕盒子MGV3000_YST(S/M)通用_安卓9_S905L3_线刷固件包(内有教程)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去掉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如需短接,有准备晶晨短接神器最佳,没有的话里面或者百度找短接点示意图。

说明:短接主板背面4R12电阻点联机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1FfIgNzhZ0VLGCNX3w6YQ
提取码: 8888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3《咪咕(MGV)固件合集》>《MGV3000》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2023-12-19):
MGV3000刷了,开机提示九彩盒子,进了系统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一定要去盒子自带的应用市场装,韭菜盒子,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