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器与海拔高度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3-09-11):
周末清库,清出一个充电器,索尼的,很迷你,电流只有0.5A,古董级的了。

很是迷你

折叠插头

为便于手指拨开插头,外壳有圆弧设计,不错

电流太小,没什么用

越南产的,限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网友:
电子产品都有海拔高度限制,个人觉得主要是气压影响。

网友:
怕充电器缺氧!

网友A:
海拔越高,气压越低,能产生电弧的电压差也越低,所以在非常低的气压下,为了安全,就必须要增大绝缘间距,不能再做的小巧精致了。
如果自己有海拔要求的电器要带到高原地区使用,可以采用灌胶的方法进行绝缘密封,防止产生电弧。

网友:
似乎高海拔空气较之低海拔地区的气压小,同等电压下,空气容易产生电离现象,所以需要提高绝缘等级和增加高压电器的间隙

网友:
这个是相机的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也有高原反应。

网友:
比较严谨写上去而已  影响肯定有 但是估计很小

网友:
爬电距离、电解电容等原件耐压,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气压越低,能产生电弧的电压差也越低,所以在非常低的气压下,为了安全,就必须要增大绝缘间距, ...

厉害,基础很扎实

网友:
与气压和温度有关吧,元器件的适用范围有限制

网友:
太小了,怕海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气压越低,能产生电弧的电压差也越低,所以在非常低的气压下,为了安全,就必须要增大绝缘间距, ...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B:
电解电容会炸掉。

据说卖到高原上去的薯片,充气都比内地少很多。送到那边刚好鼓起来。

网友: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与外壳材料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拔越高,气压越低,能产生电弧的电压差也越低,所以在非常低的气压下,为了安全,就必须要增大绝缘间距, ...

又学习到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会炸掉。

据说卖到高原上去的薯片,充气都比内地少很多。送到那边刚好鼓起来。

我原也以为是电解电容会爆浆。

网友:
与海拔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