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松下等离子 TH-P42S10C

楼主(2023-09-11):
           如题型号等离子,故障为三无,不通电。听到等离子就知道时间应该不短了,果然,2009年的机子,据说,从未修过,也算是可以了。

  拆修过程如下:
电视非常厚重,一个人搬比较吃力

如题的型号,出厂时间

年代虽早,接口还是非常丰富的,还能当显示器

按键简捷

粗壮的电源线

放到跑步机上拆

一顿输出,拆了后背几十个螺丝,开壳

电源抗干扰

屏型号

大主板

SC/SS板,用料都是非常扎实

电源板

主控管23N57E,非常大个,那个小点的管为平常用的,比下大小吧

不通电,就先检查电源板,拆下电源板,目测没有明显炸裂问题,就测各路保险(这个板好多个保险)
保险都是好的,主全桥副全桥也是好的,查到副电源变压器,主线圈居然不通,然后仔细观察,
发下主线圈脚根部有绿色,类似铜锈吧,就拆下变压器,果然有发现

副电源变压器主线圈烧断了,分析了下电路,这个变压器是一直通电的,那么想想09年到现在
也是可以了,面板上所谓的开关,也只是关断待机电源,但这个变压器和副电源全桥等一直是通着电的

问题已经查明,就开始
老规矩,先水煮变压器

煮个十多分钟,就能开了,开的过程需要小心点

拆开上面几层线包,并记录好

拆到主线圈时,已经可以接了,就不用再拆

接好后原路恢复

加点胶再装上板

洗下焊点

装回变压器之前,被这个瞬变二极管搞迷糊了,型号T3D 97 ,开始按肖特基管来判断,觉得坏了。
后面查了才知为松下特有型号,就原样装回

一切检查无误后,开始上电试机
这是接上电源,不按电源开关时的

这是按电源开关,显示待机红灯

再遥控开机,指示灯是绿色时

屏幕已经亮了

电源正常,屏显正常,声音没有,一看喇叭吓一跳,全烂完了

其中一个喇叭线圈都烧了

找来一对拆机喇叭,固定方式、功率阻抗全都有差异,不管了,改造吧

裁剪一下

插线脚也焊上去

装上去,感觉还不错

装回后壳,再试机,一切完好(估计声音没有以前完美,但现在也无从对比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等离子电视的时代不长

网友:
喇叭能坏成这样比较罕见估计和机内的高温有关系。

网友:
09年这电视不便宜吧?

网友A:
等离子电视就是重,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和普通液晶也没多大区别,就是比普通液晶电视要重好多

网友:
看满满当当的用料,这货造价不低啊,现在的液晶大电视里面没啥东西了

网友:
楼主能修等离子电视,厉害了。

网友:
喜欢看到经典物品复活。喇叭跟原来差太多了,看看我拆了那对sony背投喇叭合不合适?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5625-1-1.html

网友:
等离子比液晶的功耗大多了

网友:
好的喇叭难找啊,听个响不如外接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电视就是重,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和普通液晶也没多大区别,就是比普通液晶电视要重好多 ...

由显示面板的结构决定的,重量占比很大的。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一模一样  不过我家是一台50寸的   我也拆开过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楼主找到原因并修好了,厉害

网友:
变压器断脚,好象这个机子的通病,我家52寸的同系列,也是因为回南天后不通电,也是这个问题,我手比较笨,直接买电源板换了事。

网友:
家里有台 松下等离子 开机红灯闪 10下 如此反复 ,,求解决方案

网友:
这大家伙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太费电了

网友:
厉害,高频变压器都能修

网友:
水煮变压器,长见识了

网友:
上海松下等离子公司那块地皮前几年路过看到还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