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K海力士固态硬盘有得玩吗?,主控闪存一体的(HFM512GDJTNG)

楼主(2023-09-11):
请教一块海力士固态硬盘512G,主控闪存一体的,有得玩吗?

网友A:
背面一堆线假惺惺的跑去后面的贴纸下面干啥?

就是为了不让用户切成2242或2230?

网友:
怎么玩???外接的只有供电,信号,闪存的线引没引出来出来都不知道

网友:
这种一体盘,应该和苏菲的硬盘是同脚位的,如果有人研究出引脚定义来,那就有得玩

网友B:
上次给朋友选了一个2242规格的512g三星硬盘pm991,正是这种单芯片的,坏了就没辙了

网友:
这咋玩?放一边当料板吧

网友:
这个东西可能只有群内不出世的几个大栳可以。但他们肯定不屑一顾玩这个东西

网友:
闪存和主控一体的,你要是能绕过主控直读闪存定义说不定有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给朋友选了一个2242规格的512g三星硬盘pm991,正是这种单芯片的,坏了就没辙了 ...

PM991很搓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背面一堆线假惺惺的跑去后面的贴纸下面干啥?

就是为了不让用户切成2242或2230? ...

哈,我看了这盘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切短。
但仔细看应该是有的到后面的测试孔的,有的应该是通过孔到另一面的元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我看了这盘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切短。
但仔细看应该是有的到后面的测试孔的,有的应该是通过孔到另一 ...

现在用BGA封装的电路板应该不止双层吧,四层或更多。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个坏盘,目前没啥办法玩

网友:
单芯片的就是不想让你玩

网友:
一般人玩不起来啊

楼主(2023-12-11):
引用 网友A:
背面一堆线假惺惺的跑去后面的贴纸下面干啥?

就是为了不让用户切成2242或2230? ...

应该是加大散热面积,不然的话敷铜板不要钱呀?

网友:
我电脑上也有块主控闪存集成在一起的,海力士bc711,发热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一堆线假惺惺的跑去后面的贴纸下面干啥?

就是为了不让用户切成2242或2230? ...

肯定有这个考虑,另外可能是产品本身利用大面积铜箔散热的,限制用户自行裁剪

网友:
这个真的没法玩,买个硬盘盒是最后的归宿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是主控和闪存叠焊(就像手机SOC上面焊内存。),新买的一个二手三星PM971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给朋友选了一个2242规格的512g三星硬盘pm991,正是这种单芯片的,坏了就没辙了 ...

其实不是单芯片,是叠焊,主控是双面BGA,先焊到板子上,然后闪存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