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分享比亚迪宋2016 1.5T ABS传感器检测方法

楼主(2023-09-11):
故障现象:报ABS ESP故障,一开始原地启动时不报故障,只有开始行驶时才报故障,后面原地通电后就报故障码。
分析过程:ESP是车身稳定系统,是基于ABS信号来进行工作的。根据前期行驶时才报故障的现象,基本上就是ABS轮速传感器故障。
喜欢自己动手,绝不是因为4S店柜啊,也就七八百吧。4个轮子、轮拱、ABS传感器和线速插头都拆了,刨下4堆土,用万用表检测最终判定是左后轮ABS传感器损坏。
霍尔式轮速传感器(比亚迪宋实测):线束插头车身端工作电压11.8V(这应该是蓄电池实时电压),正常的三个车轮传感器阻值5.4-5.6MΩ,二极管档正向和反向压降都是1.8逐渐增大到2.2V,转动车轮或用磁铁靠近传感器测量mV电压不明显变化,只看到测量开始会有一点点电压逐渐归零(以上数据仅限这款车型啊,其他车型可比对多个车轮传感器数据来判断,ABS传感器坏的话基本上就只有1个坏,一个坏就会报故障,两个或以上同时坏的概率很小)。而我有故障的那个传感器测量的多次测量阻值13kΩ/6.8kΩ/6.5kΩ,二极管档阻值倒显示正常。淘街50块买了个号称原厂的还在路上,PDD最便宜只要35.

ABS传感器分为磁电式和霍尔式,原理就不展开了,下面简单介绍另一种:
磁电式轮速传感器:线束插头车身端的工作电压0-0.8V即可判断,传感器阻值700-1300Ω,二极管档压降一端开路无限大,另一端压降0点后三位数,转动车轮测量mV档电压可测得随转速变动变化的电压(网上搜索并视频验证)。

补充内容 (2023-9-16 17:08):
翻遍淘街和PDD,最后在淘街入手50的号称原厂配件,到货后对比原装外观和做工以及测量阻值可以说相似度99%,更换后故障灯不再出现恢复正常。

补充内容 (2023-10-6 15:27):
手痒把原厂ABS传感器头部拆出两个小零件放33楼

网友A:
不能obd读一下那个坏了换哪个吗

网友:
找到毛病就好处理了,pdd9块9包邮买一个一换就好

网友B:
怎么会有这么多泥?洗车时洗车机冲不到这个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obd读一下那个坏了换哪个吗

要到汽修店才有OBD啊     网上那种手机蓝牙连的看不到具体哪个车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这么多泥?洗车时洗车机冲不到这个位置吗?

洗车是不可能洗车的……偶尔加油站自动洗车机洗一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厉害。

  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到汽修店才有OBD啊     网上那种手机蓝牙连的看不到具体哪个车轮传感器

我有个golo技师盒子,蓝牙的,可以读ODB数据。当年ABS报警,我就用它检测出来是左前轮ABS感应器故障。网上买一根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golo技师盒子,蓝牙的,可以读ODB数据。当年ABS报警,我就用它检测出来是左前轮ABS感应器故障。网 ...

你这玩意那叫一个贵   能检测出来也是正常。网上现在蓝牙OBD接口的烂的二三十块,好的100多。问了好的客服也只说不一定能检测到具体车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玩意那叫一个贵   能检测出来也是正常。网上现在蓝牙OBD接口的烂的二三十块,好的100多 ...

当年免费领的,网上报名,没有花一分钱

网友:
30左右块钱的   可能是检测不出来是哪个传感器。得贵得  配上软件   可读得信息就多了。没有专业设备,只能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免费领的,网上报名,没有花一分钱

这羊腿算你撸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羊腿算你撸到了

后面好像还领了一个什么品牌的,功能类似,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
新能源汽车的obd盒子贵,得三百块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值得动手

网友C:
知道的这么详细,这是专业的吗

网友D:
这个故障估计好检测,就是四个轮子拆出来再装回去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的这么详细,这是专业的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是被逼无奈。汽修店和4S没一个靠谱用心的,上一次我去汽修店换水泵和皮带,然后我手套箱把手坏了打不开,刚进店的时候我还自己打开过的。4S索赔一个空调切换内外循环的翻板电机,结果更换的时候把链接的轴头拆坏了,然后说拿胶粘死(无法再次正常拆解),我不同意后扯皮了半年最后更换了空调总成(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估计好检测,就是四个轮子拆出来再装回去老费劲了

是   一个轮拆装和检测半小时多吧,当锻炼身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