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泡水的东成12v电磨

楼主(2023-09-11):
电磨夹头和电机在泡着就不发图片了

就发一下维修调速电路板的
轴承都坏在一个天猫买了NSK的2个轴承,结果148轴承内孔是7mm不能用,店家还装死不处理,没办法又找了2家买了2套备用

电路板锈蚀严重掉了2电阻,多处铜箔断了
没有合适的贴片电阻就用了大的,反正空间足够了
电池的比插电的方便多了,打磨烙铁头很好用

网友A:
还没有上电吧,上电看看还能不能使用。

网友:
看着做还不错。。

  恭喜楼主喜提宝贝工具一枚

网友:
都泡成这样了啊,腐蚀的厉害,这需要清洗后仔细修理。

网友B:
别修复了.几十块钱换个无刷的吧.不值当.

楼主:
已经修好了 可以正常使用 这两个烙铁头就是刚刚用它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上电吧,上电看看还能不能使用。

修好了 都用了好几天了

网友C:
轴套可以代替这个148轴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 可以正常使用 这两个烙铁头就是刚刚用它打磨的

JBC?

请问  单独加个10-20V~交流电可以用吗?

网友:
被水泡的很严重!

网友:
做工还不错,有大厂的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C?

请问  单独加个10-20V~交流电可以用吗?

我给20v直流电一会就红了,然后就烧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套可以代替这个148轴承吗

转速太高了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修复了.几十块钱换个无刷的吧.不值当.

无刷的要加几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速太高了应该不行

你有空试试。复合轴套。铜粉末压制的。有可能合适,但也有可能产生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空试试。复合轴套。铜粉末压制的。有可能合适,但也有可能产生高温。 ...

我见过铜轴套中间镶石墨的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我就勉强会换换夹头,清清灰尘。

网友:
板子还是洗一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