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60电话手表与IMEI码的猜想

楼主(2023-09-11):
之所以买360的电话手表,主要是因为手表里算最便宜的了
什么小天才,华为的,不是500就1000的
360的才280,还有一点,小公司的便宜也不敢买,主要怕哪天它倒闭了,没有后续定位服务。
之前买的是9X,开始用着还可以,定位也还行,突然有一天,在小区内无法定位了,
app里总显示手表未联网,但是打电话还正常,以为是进水了或者4G模块坏了毕竟用了一年多了
就又图便宜,买了个10X,没想到X10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在360论坛里发帖求助,发了IMEI码,也按照版主要求,操作了手表日志
自从发完帖后,手表在小区里又可以定位了。IMEI究竟影响什么,是不是即使没有GPS也可以用这个来定位设备?

问题描述:小区内无法定位,app显示手表未联网,手表可以接打电话,也可以正常使用流量上网,手表自带的微聊无法使用,第三方的应用比如微信,云音乐,都可以正常使用流量
唯独它自己的应用都无法联网,这个就无法理解了,所以怀疑是它系统的问题,如果缺少某一种信号,那第三方应用也不应该可以使用。
出了小区到市里,就都恢复了,回农村老家也可以定位到。

问题解决了,我也没在细问什么问题。
还有,360的10X砍掉了窃听与远程拍照功能,说是国家不允许了,这属于倒退了吧,我用的最多就是远程拍照功能,可以实时看到孩子在什么环境里玩
这么看手里的9X也没坏,无缘无故多买了一个表

网友A:
或许没有入网许可,导致移动不对该设备汇报基站定位信息。

导致手表无法把基站信息向平台汇报。

网友B:
会不会是服务端那边有什么验证机制不允许系统应用通过某些基站/网络发送数据???

网友:
现在的小孩子太没隐私了

网友:
360的产品我是碰都不想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没有入网许可,导致移动不对该设备汇报基站定位信息。

导致手表无法把基站信息向平台汇报。 ...

令人疑惑的是离开我们小区后,一切都恢复正常,或者说严谨点,离开小区500米左右就恢复了,难道我们小区的基站是临时基站,没有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服务端那边有什么验证机制不允许系统应用通过某些基站/网络发送数据??? ...

你要这么说到是也符合实际现象

网友:
远程拍照和录音这个应该就是国家相关法律有规定了吧,我的小米电话手表上也去掉了这个功能。

网友C: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软件Bug。本来是想设为安全区域,结果设成了屏蔽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软件Bug。本来是想设为安全区域,结果设成了屏蔽区域

我也觉得是软件问题,因为我印象里在没有连接wifi之前,也就是刚开箱测试的时候,插卡测试一切都是正常的,感觉是连接了wifi之后出的问题,或者是由于连接了wifi ,它首选WiFi,没有切换基站,可能基站没有入网记录,去其他地方由于切换了基站,可能重新上传了数据吧,可是我还特意重置了一下手表,恢复出厂,也不行,这个解释又说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