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米九号平衡车电池,貌似电池是好的。

楼主(2023-09-11):
之前发过两个贴,先写一下来龙去脉。

最早时发现电池充满后开机,会滴滴响,所有指示灯闪烁。
看网上说法是电池过充,放两天电漏掉点就好了,确实如此。
然后买了定时器,保证不充满,用了几年。
最近又出现这个现象,即使充两个多小时都有可能故障,所以就测了下电池电压,标63V(15串),实测60.5,放电至59.3V左右正常工作。

以为有个别电池不良,没在意,但是最近还出了另一个毛病
有三次原地停留的时候突然断电,因为是原地停留所以也没摔到,前几天一次低速行驶减速没有加速的状态下突然断电,我摔了个狗吃屎,还好速度不快只是有点疼而已。

想想不能拿来玩命,昨晚拆开电池看了

电池不难拆,拧掉螺丝卡口很松,随便拿个塑料卡片就开了

拆开后主板上就有16个接线处可以直接测量电压,内阻
结果15节电池电压完全一致,内阻也完全一致
我知道这么测不是很准确,但是参考一下总可以吧。

那是不是电池没毛病,有毛病的是主板?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您这个125mr线路占多少?
如果全是电池,这电池可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您这个125mr线路占多少?
如果全是电池,这电池可是废了

我觉得是电池没有拆下来造成的,不太清楚这个充电器测量内阻的原理
另外线路电阻我没条件测量这么精确

网友:
应该逐个查一下保护板的电芯采集,相互比较一下,有可能是某路电芯采集有问题导致意外保护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单节内阻大了点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节内阻大了点儿吧!

大小是次要的,没拆下来测,每节都一样就说明电池问题不大吧

网友C:
低速行驶减速没有加速的状态下突然断电,这说明还是电池主板的问题,研究一下其保护机制,无非就是过流、过压、高温、短路、欠压等等,看看那些测温的电阻或者检流的电阻有没有异常的,或者看看接线处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或者线路有没折断的。如果能够找到相关资料,维修起来就简单些。

网友D:
按你的说法,你的电池用了好几年了,应当有某串电池不行了,容量下降较大,你的内阻测的不一定准,这个用的应当是LG的电池,LG的电池好象存在这种用几年后性能变坏的情况,建议先把电用到余50%再测每串的电压,这样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你不用电的时候有可能电压等你拆下来量的时候就恢复到相同电压了,有条件的话找个合适的放电设备,功率在50W以上,放电的同时测每串电压情况,看看是否有某串电压下降的快。我网上买了一块饿死的电池,拆开里面有3串6节电池坏了,网上买了筛选过的拆机同型号电池换上,这用了几年了,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行驶减速没有加速的状态下突然断电,这说明还是电池主板的问题,研究一下其保护机制,无非就是过流、过 ...

那就难办了,一没有维修资料,二工程量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说法,你的电池用了好几年了,应当有某串电池不行了,容量下降较大,你的内阻测的不一定准,这个用的 ...

那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我直接卖了换滑板算了

网友E:
小米的电池bms封锁也挺严的。为了不让用户自己更换电池,现在的厂家在bms上用心良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电池bms封锁也挺严的。为了不让用户自己更换电池,现在的厂家在bms上用心良苦
...

但是第三方的电池确实有风险啊

网友:
故障问题电池和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电池bms封锁也挺严的。为了不让用户自己更换电池,现在的厂家在bms上用心良苦
...

不影响,可以自己换,也可能新电池不行,我买过一块饿死的电池,自己换了三串后可以正常用,但只能用在平衡车模式,用不到卡丁车模式,问客服,说是2017年后的电池可以用在卡丁车模式,以前的只用在平衡车模式,或许新电池锁了不能换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您这个125mr线路占多少?
如果全是电池,这电池可是废了

这个内阻测试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内阻测试不准的

同意,这个充电器测内阻很不准的。另外,如果测也是要把电池拆下来测。
这种平衡车的电池都是用的LG MG1,2900mAh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