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这么多亿纬做个3串电钻电池

楼主(2023-09-11):
最近pdd买了很多半价亿纬25p,抽空做了个电钻电池,以前撸的廉价手电钻电池大多不行了,这次顺带换了25p进去,然后又买了个套件又做了个备用电池。同样pdd买的套件和25p做完后用原来的充电器就明显感觉时间太长了,以前电池个把小时就充满了,这货冲了3个多小时才转灯

网友:
楼主备用电池包做的挺好!哪天也搞几节换一下我那水货电池包。

网友:
电池自己做知根知底用料比低端的好得多

楼主:
这个电池成本都比电钻高了

网友:
焊点漂亮!电池也漂亮!

网友:
我那个充电钻买不到套件

网友A:
半价是多少钱一颗?

网友:
三串12V的手电钻电池省钱,我的手电钻要15节电池,20节太沉,所以选的3并5串。

网友:
手工不错,样子很漂亮

网友B:
PDD买的电池?
内阻、容量怎样?

网友:
没搞到半价的,亏了

网友:
我买来做博士12v的。。结果外壳的裕量特别小。。。先让我哭一会。。。。。

网友C:
国产的18650实在是不敢恭维,
目前大单体好像也只有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价是多少钱一颗?

4块左右一颗

网友:
同款B型号的电池,这个套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18650实在是不敢恭维,
目前大单体好像也只有国产的

博世都开始用国产电芯了,证明还是有进步的。4块钱的亿玮25P,12C放电,内阻13内,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D买的电池?
内阻、容量怎样?

亿玮25P,12C放电,内阻13内,容量有坛友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