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tc设备没有电了,拆开更换电池

楼主(2023-09-11):
前几天发现etc设备没有电了,发出滴滴滴的报警声,屏幕也有电量低的提示,
如今银行也不推etc设备了,很多网点没有库存了,
要换etc设备只能跑高速口网点,果断自己动手拆了它
拆开发现只有一个14490电池,与其他的两个电池那种设备不一样,
这个电池拿万用表测量发现只有2.6V了,标称是3.2v的,
去某宝找不到14490电池,但有14500电池,电压也是3.2v的买了一个,
拿万用表测量是3.3V,装好屏幕显示电量满格。

直接更换电池是一个方案,另外一个方案把电源线引出来,
接到车上USB口用个DC-DC模块降压到3.3V给它使用,
理论上也还可以改个电池盒接两节干电池电压也有3V多,
但是考虑到夏天太阳下车内温度很高电池可能鼓包暂不考虑这个方案,
先用14500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A:
其实可以微信支付宝申请新的ETC,免费哈哈

网友:
不知道锂电池耐温多少,夏天ETC那里温度很高呀,安不安全?

网友B:
我的ETC是带太阳能的,好几年啦没有发现缺电,到时卡以热的扭曲变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TC是带太阳能的,好几年啦没有发现缺电,到时卡以热的扭曲变形啦。

没有用的时候要把卡拔出来放护手箱里。
我晒坏过一张后,都是拿下来了。出车时如果确定不上高速,我都不插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微信支付宝申请新的ETC,免费哈哈

有押金,四年内不用了要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押金,四年内不用了要收费的

那好吧,我微信办的没有押金,还送了120¥的高速路费券

网友D:
锂离子电池不耐60度以上高温。
电压3.2V是什么材料的啊,同样的电压只有磷酸铁锂容量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微信支付宝申请新的ETC,免费哈哈

好像这个不注销,新的不能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微信支付宝申请新的ETC,免费哈哈

办理过etc就不能再办,
需要跑高速口网点注销才能新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ETC是带太阳能的,好几年啦没有发现缺电,到时卡以热的扭曲变形啦。

我用了几年后电池没有电了,估计是经常停在地下停车场的原因,
卡倒是没有变形

网友E:
我车上的ETC 18年办理的,现在都没问题,有太阳能充电,就是银行卡哟点变形,露出来的那节银行卡已经严重发白褪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离子电池不耐60度以上高温。
电压3.2V是什么材料的啊,同样的电压只有磷酸铁锂容量偏低 ...

3.2V就是磷酸铁锂的,其他锂离子电池多数都是3.7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车上的ETC 18年办理的,现在都没问题,有太阳能充电,就是银行卡哟点变形,露出来的那节银行卡已经严重发 ...

我的是20年底办的,卡没问题,电池不行了,
有人说最老一批的etc设备质量最好,
后来的多多少少减配了

网友F:
有防拆开关,拆过还能用吗

网友:
蓝牙的可以在激活

网友:
这个防拆开关没生效???

============

网友:
夏天ETC那里温度很高呀,安不安全?

网友:
防拆开关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防拆开关,拆过还能用吗

拆卸时候电池已经没电了,开关弹起来也没有感应,
换新电池之前把开关粘住或者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