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硬盘做个带灯的风扇

楼主(2023-09-11):
前几天在网上找了个绿色精简版的鲁大师,用于观察硬件在高负载使用时的温度曲线。

实际一番操作下来,发现所有硬件都在70度以下。

不过也发现几个小问题:1,主板温度偏高,不管高负载还是待机,基本都在58~61度左右,虽然没什么风险,就不是知道你一个主板,温度这么高干啥,
                                         就当误报吧。

                                   2,硬盘温度偏高,不管待机还是玩游戏,温度都在55到62度之间,虽然也是安全温度,总有点不爽,因为离上限70不远矣。

我的硬盘是三星矿渣PM981A,写入有330TB,买回来是这么多,用了2年了,基本上还这么多,测速读写能达到3200/2900的样子(非空盘)。

硬盘位置比较尴尬,因为主板小,被藏在显卡的阴影之下,由于显卡是双槽位的,显卡塑料罩距离硬盘不足1厘米,装上NVME散热片后,估计还有0.5厘米的距离,这么小的缝隙,有严重的空气动力学毛细效应:虽然机箱前面有风扇对这里吹,由于间隙太小,无法形成有效的流动空气,导致这里温度积攒。平时使用显卡风扇又不转,显卡风扇转起来的话,这里的温度会降低到45度以下。

显卡阴影下的硬盘

显卡阴影下的硬盘

那就装个小风扇在这里呗,谁认那个咱动手能力强呢。
手里现成的风扇参数如图:

这风扇12V,决定就近从PCI-E 1X取电,再报废的显卡上剪一段:

PCI-E引脚定义:

这风扇转速8000,风量3CFM=0.08m³/min,噪音20dBA,鉴于用不到这么大风量,需要适当降低转速,降低噪音,原计划串联一个5.6V稳压管,可惜实际12.1V试机有概率不转;手里没有其他元件了,于是找了个1W的白光LED串上,压降3V应该是有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降压不能空发热,发点白光照机箱:

背面是负极,焊好后,都点UV胶固化了。

放到公司电脑里测试一下,免得回去烧了自己的电脑;好家伙,灯火通明亮瞎眼,0.06A的电流这么亮么?

等回去,用3M海绵胶占在硬盘旁边,应该会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欢迎大家探讨评分。

更新一下:由于那小风扇怎么降速都有噪音,究其原因安装后是向上吹风,那么扇叶在重力和反作用力的作用下,是向外掉的状态,刚好是轴卡簧和轴承外圈摩擦,噪音较大,
这个风扇原来向下吹风是没有什么噪音的。于是只能取消风扇,固态温度继续升到到56度以上。
然而机制如我,在小黄鱼上又淘了个PM9A1,PCI-E4.0接口的,用在3.0下速度跑不满,那么发热应该小一点了吧!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换后待机温度直降10度,跑分高了2000,主要是4~64K环节跑分超高。

网友A:
放到公司电脑里测试一下,免得回去烧了自己的电脑;

网友:
这灯没有散热,用不了多久。

网友:
LED灯瓦数有点大 ,发热严重易坏 不建议从板子取电  LEd短路就麻烦了    建议从电源线取电。。。

网友:
LED灯你都不加限流电阻,肯定亮瞎了你的的X眼,

网友:
取电位置有创 意,“放到公司电脑里测试一下,免得回去烧了自己的电脑”危机操作好 评

网友B:
原先也是和你一样的2280散热器,后来发现PDD有这种散热器卖,双层散热,效果好多了,搜“联想2280散热片”

网友:
还有,那种橡皮筋过个2年就老化没有弹性了,换用扎带固定

网友:
从PCI-E 1X取电的缺点就是万一需要从这个位置加扩展卡的时候就必须拆掉,虽然加扩展卡的概率很低。

网友:
直接电源取电不好吗,这么玩刺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到公司电脑里测试一下,免得回去烧了自己的电脑;

烧了公司的电脑是不是也不好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也是和你一样的2280散热器,后来发现PDD有这种散热器卖,双层散热,效果好多了,搜“联想2280散热片”{ ...

你这高度可能放不下,我当初考虑过;且太贵,我这个是 -0.07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了公司的电脑是不是也不好交代?

H61烧掉几个钱,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是我的。

原来慢的没法用,我加了固态,加了内存,CPU从4块钱的G1620换成23块的i3-3240;

电源冬天风扇响,换成我自己的台达电源。

网友:
嗯,自己动手乐趣多。

加了风扇,除尘就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H61烧掉几个钱,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是我的。

原来慢的没法用,我加了固态,加了内存,CPU从4块钱的G1620 ...

那这个电脑报固定资产净值的时候得把你的那部分去掉啊!
要不就牺牲小我了,打工人还自带电脑上班,你这是对老板赤果果的不屑啊!

网友D:
起到散热作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高度可能放不下,我当初考虑过;且太贵,我这个是 -0.07元买的。

你说放不下显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到散热作用就行!

这风扇在LED的带领下,声音还忽大忽小,估计是电流有变化。

下一步还要改电路,进一步减小电流,温度到50度左右也行。

目测下降1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放不下显卡吗?

是的,我现在加的3mm的散热器,加上导热垫,估计5mm的样子,散热器到显卡的距离最多还有5mm。

散热器高于10mm肯定装不下。

网友:
从PCI-E 1X取电,这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