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v安防电源靠谱么?用料是不是太简单了

楼主(2023-09-11):
3节锂电串联就当12v用么,
充电直接上变压器,连个锂电保护板都没有

网友:
背面有贴片元件,怎会简单?至于保护板你连电池拆都没拆,就断言了?

网友:
反面还有贴片元件,电源芯片集成度很高。

网友A:
司令好久没见你发帖还以为你被大恶人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司令好久没见你发帖还以为你被大恶人害了。。。

凤姐那样的大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姐那样的大恶人?

看司令以前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224-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99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692-1-1.html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能用,就是电池能在停电时坚持多就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可不是普通货色,停电也能监控的演示电源是也——就是电池能在停电时,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从pdd上买了俩这样的,能用看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司令好久没见你发帖还以为你被大恶人害了。。。

。。。。。。。。。

网友:
安防电源都这样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凑合用吧

网友C:
小看他,我有几个用5、6年了依然坚挺

网友:
电池包里有保护板的,另外这电源电压在12.8V左右通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给电池充电

网友:
想法挺不错的,不知道停电的时候录像机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看他,我有几个用5、6年了依然坚挺

你是用来给摄像头供电么?

网友:
只要不炸你就别怕,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来给摄像头供电么?

熬死一个摄像头,一套升级带回来,现在挂别人门面的猫上稳定运行

网友:
手头上有两个朋友送的,一个坏的是二极管挂了,这个电源在电池组亏电的情况下充电时那个二极管很热很热…建议换大点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