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20元电容点焊机的仿制之旅

楼主(2023-09-11):
关注论坛里面コーラ大很久了,他开源的20块制作一个储能电容点焊机 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元件清单.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84&fromuid=1569174 (出处: 数码之家)打板出来也很久了,一直没有时间装起来。
最近需要把电动滑板车的电池组更换一下,对于点焊机的需求强烈了起来。于是 准备了材料,把板子焊起来。
拿出板子才发现,第一个问题,板子上没有丝印。

通过寻求论坛 坛友diaojian1230大、破天一见大、的帮助,找到了板子的丝印。

通过上面的资料,这个板子总算是装起来了。
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一版焊出来,由于元件大多是在料板上拆的旧料,升压部分的输入电容被我疏忽用贴片电感代替了。上电瞬间可调电源就进入恒流状态,电流跑到了2a多,烧了升压ic和 单片机。。。。。
仔细检查板子后,挨个元件排查,才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第二个板子的情况是,我焊接完所有的原件后烧写程序,ch340供电能力不足,不足以带动整个电路,表现为,插上ch340串口能正常识别,在stc-isp也能正常选择固件和点击下载,但是当需要冷重启时,拔掉vcc再插上,ch340的供电能力较弱,整个电路电压被拉低,导致340重启,电脑就不能正确的识别串口,导致一直处于 等待目标单片机的 状态之中。搞清楚情况以后,断开用电需求最大的sx1308升压部分的电感,正常烧写程序。

更换好合适容量的电容后,重新更换新的stc8h1k08a并烧写程序后,上电,板子顺利点亮。
以为可以正常焊接了,用测试线短接焊笔输出和电源正,模拟触发。无论如何都没有触发的迹象,因为没有示波器等设备, 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没输出,万用表又监测不到这么短脉冲的电压,于是又使用stc免费赠送的开天斧开发板开天斧-STC8H8K64U-直接自带硬件USB仿真,STC8H8K64U代表仿真的天堂

烧录一个自带的演示程序,老刘示波器,

根据官方文档,把采集口p1.4的电容c108去掉,引出探针接到点焊机输出脚13

结果测试,13脚输出正常,是光耦性能不良引起。。。。。。。拆机件还是要测试好再上板子呀!
要不排查结果太艰难了。

结果一顿稀里糊涂的操作,板子能点亮,能触发了,计数器也能正常计数,本以为可以开始点焊了,就把焊针,锂电池一顿接好,准备小试牛刀。
第一个焊点,焊针放到位,镍片准备好,档位03,自动触发,一切都那么的自然和谐。。。。。。。。  触发过后,两个镍片通红,板子一阵冒烟,zmm56稳压二极管烧毁,升压ic烧毁,单片机烧糊。

又开始重新排查,理论上这样的问题是因为mos打开后没有关断引起的。可是单片机为什么会烧毁呢?会不会是 mos驱动部分ic sx1308升压后的12v窜到单片机供电部分呢?
会不会又是拆机元件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呢?百思不得其解,终于,在烧掉了手上5片mcu以后,我发现不能蛮干了。得想办法了。
根据电路图,查找mos驱动部分的线路。

既然怀疑关断不良,会不会是图腾柱驱动震荡引起的呢?
会不会是焊针的反向电动势引起的烧毁呢?
一不做二不休,检查完板子上两个ss340正常无误后, 更换新的in4148和zmm56二极管,再更具经典的mos图腾柱驱动电路加g极上泄放电阻和tvs二极管

再在mos的g和s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
于是乎板子成了这样

请自动忽略渣焊工,没有洗很脏都是松香。先让板子跑起来再说。

上电测试,能顺利点亮。电压显示正常。数码管太亮了,我贴了一层a4纸,目测电压符号u很清楚 ,其实应该改一下限流电阻的。懒。。。。。

点焊触发正常,大电流点焊也不存在烧ic和稳压二极管的问题了。
目前为止,这个板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
根据这个板子,这几天再做一副合适I的焊笔,理论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
对了,这个ic又买了10只,暂时还能挥霍一下。

希望后面一切顺利吧。

补充内容 (2023-9-21 13:26):
60楼有更新。

网友A:
真好!出个成品吧,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出个成品吧,我买。

就我这水平 ,怕是出不了成品,只能自己装出来用一用。。。。。。

网友:
哈哈,不容易啊

网友B:
高手,我看到有单片机的都绕行

网友:
重点电容在哪里,我想看看大电容

楼主:
真的不容易,为了这个点焊机,还学您的帖子点亮了两个u盾的屏幕,把晶体管测试仪做出来了。还经历了多少坎坷,回头开个帖子单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我看到有单片机的都绕行

跟着大佬们走,还是要容易很多。

网友C:
自己焊板子,建议把电源部分焊完,测试电路正常后再焊单片机这些贵的元器件.

网友:
学习学习,老哥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板子,建议把电源部分焊完,测试电路正常后再焊单片机这些贵的元器件. ...

大神说的极是。的确需要小心且认真

网友:
恒心,耐心佩服!

网友:
最终搞好了能用,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不错,把电路板清洗一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好

网友:
这焊工,板子需用清洗干净。

网友:
我嫌麻烦,就用模组组装,只需要把管子和很少的外围搭棚焊好就完事,连电路板都省了,由于有一只电容坏了就没做完。后来又买了几个黑金刚方电容,这几天正准备重新动工!最主要是买的锂电钻和角磨机的电池还没组装上,还等着用它呢。

网友:
玩电子就是要不怕烧鸡不怕炸鸡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会玩单片机,又会画板子的。我用555和洞洞板搭了一个点焊机控制板,测试发现脉宽不稳定,不知道是元件不良还是干扰引起的。瞬间又没兴趣了

网友:
泄放电阻是一定要加的;即使不加,焊盘也是要预留的。

电源设计经验之MOS管驱动电路篇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65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