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块钱的全新西普尔充电器改充电线

楼主(2023-09-11):
论坛前几天发的20块钱60v的充电器 换了一个普通的充电线,自带电位器顺时针转了一下,充电的电压调高了,可以充20串的铁锂电池了,充满了的电压和我73伏的专用充电器一样的
这个充电器输出不是可控硅控制 ,是mos管控制没法测空载输出电压 ,但在调电位器之前是没法充20串铁锂电池的

网友:
20块钱的比我在店里40块钱买的还要好。真是货比货得扔。

网友:
20块钱值了!普通的48-12的西普尔都得二三十

网友:
20块钱的全新西普尔充电器

楼主:
已经测出来了, 趁充电的时候把线拔出来 测的电压是70伏

网友:
充电的电压调高了,可以充20串的铁锂电池了,充满了的电压和我73伏的专用充电器一样的   不是均衡的话,一般不需要充到3.65v。平常充,单节控制在3.45-3.5V之间,够用了

网友:
需要的时候没看到系列

网友:
可充电范围扩大!

网友A:
充电器的散热风扇为什么是往外抽气,而不是往里面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的散热风扇为什么是往外抽气,而不是往里面吹风

灰尘问题,抽气少一点在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尘问题,抽气少一点在尘

哦,排除灰尘问题,论效率还是往里面吹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排除灰尘问题,论效率还是往里面吹风高

充电器里面有几处散热片,所以抽风降低内部整体温度才是对的,向内吹,会造成热量不均匀

网友:
哪里的车?还能跟风上车吗?

网友:
西普尔充电器质量挺好的,全新的20元真香。

网友:
这20元低于成本价了

网友:
感觉西普尔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3-11-01):
西普尔的产品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全新的20元,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