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和风扇接入同一组线会不会产生波纹

楼主(2023-09-11):
由于机械硬盘做备份时候出现温度上升的快而且备份时间长持续60多度的温度,想加入一个风扇给硬盘底部增加对流散热,我使用硬盘开关对硬盘做启动控制的,把风扇接到这个开关的控制上面会不会对硬盘产生电压的波纹?

实际上同理以前直接使用大4D接头接到同一组线的风扇也是这么做,但是当时没想过所谓的波纹影响机械硬盘。

网友:
暴力风扇?普通的12V散热风扇能有多大电流,硬盘启动电流能达到2A呢,只要电源功率足就没事

网友:
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并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
应该不会,不过风扇距离硬盘远一点是好事,有磁性

网友:
理论上讲肯定有些干扰,但是风扇的电流也就几百毫安,硬盘也有滤波电容,这种干扰应该可以忽略

网友:
   选电流小的呗,比如小于0.2A的 尽量不要接在硬盘最近的电路上应该行吧?有些硬盘热插拔架就带小风扇,我觉得只要不是大功率风扇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上机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应该没事,建议实测一下

网友:
硬盘只要有个风扇就会降温很快的。不需要高速的。

网友:
不要想太多了,降温不需要的

网友A:
风扇不会另用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会另用个电源

服务器双电源架构对吧,
看来我是想多了,多少朋友的电脑直接加多个风扇,这个估计是看硬盘自己本身有没有在输入电源这里做滤波,我看机械硬盘这么多年应该有这个。我自己真的想多了

网友:
只要是一个电源出来的线,怎么会没有干扰呢? 用好些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功率小的话,基本没有影响吧

网友:
应该影响不大,其实目前的民用电网中都有大量谐波源,如家用电器中的变频器。LED照明设备等

网友:
直流风扇对电源产生干扰肯定有,我实测过。但硬盘的电源部分电路有滤波的元件,会消除这些干扰,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都是驱动电机。

网友:
正规硬盘电路板都有滤波稳压电路  除非山板

网友:
多少电压的风扇?12V没啥影响,5V则不建议,影响磁头

网友:
如果你这硬盘是冷备份的话,简单处理还不如拆开机箱侧板,用外部电风扇来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