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上的,请问这是什么管吗?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9-11):
很好奇灯板居然布上这些,这个是什么管吗?贴片太小了看不到型号……
起什么作用?

……………

网友A:
TVS管吧,防止脉冲高压

网友B:
这应该是LED并联稳压管,当有灯珠烧断后导通,使灯盘能继续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吧,防止脉冲高压

哦,这么高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LED并联稳压管,当有灯珠烧断后导通,使灯盘能继续点亮

感谢指导

网友:
3楼说的对,这样部分发光管老化以后可以击穿稳压管,继续工作

网友:
应该是保护稳压管,防止靜电反向击穿发光管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LED并联稳压管,当有灯珠烧断后导通,使灯盘能继续点亮

技术的进步。

网友:
起保护灯珠的作用?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串联灯珠开路失效,从二极管旁路避免整组熄灭。XML灯珠内置齐纳二极管,防止静电,灯珠芯片开路后旁路,避免恒流源空载电压过高。

网友:
保护二极管,保护发光管的!

网友:
现在LED灯都不耐用吧

网友C:
为什么加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3楼说的对,可以串电阻加电压测测导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加二极管

因为用的劣质LED,好的LED内部自带稳压管

网友:
其实有更先进的,有内置稳压管的LED灯珠的

网友:
这种设计第一次见

网友:
廠家心虛,給你用劣質燈珠,還不想被一眼看穿

网友D:
只有我认为是电阻吗?这么多稳压管增加不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我认为是电阻吗?这么多稳压管增加不少成本。

应该不会是电阻,因为电路板上印有正负极,所以只有可能是二极管或稳压管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