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5个颗粒,开240一直报错,求大佬指点下

楼主(2023-09-11):
求大佬指点怎么设置。上图
@华友朱总 朱总你发的工具 也搞不定呀。你说咋搞

网友A:
要短接,进入rom模式,闪存选择b0kb

网友:
getrich,够直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短接,进入rom模式,闪存选择b0kb

晚点了试试

楼主:
这有啥的

网友B:
能开出来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出来才怪

看得真仔细

网友C:
6楼正解,颗粒炸了一颗

楼主:
还得是你呀 仔细得很,跑完RDT了 ,就是这个颗粒坏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正解,颗粒炸了一颗

对头 RDT跑完 这个颗粒坏完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 炸了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 炸了的颗粒?

这板子没玩过,不知道是不是免跳线的。我感觉虚焊的可能性大些,加焊一把看看,实在不想折腾就指定CE开180G得了。这颗粒,没什么搞头。

网友A:
颗粒可能不是炸,进入rom模式,看看ID正不正确,因为L06B有两种模式,ID不一样的

网友D:
进rom模式试试,颗粒应该没坏,而是工作在L06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rom模式试试,颗粒应该没坏,而是工作在L06模式

lo6b_BOK 模式RDT 20 50能过 量产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可能不是炸,进入rom模式,看看ID正不正确,因为L06B有两种模式,ID不一样的 ...

lo6b_BOK 模式RDT 20 50能过 量产过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lo6b_BOK 模式RDT 20 50能过 量产过不去。

不要用b0kb版本,换IM3D版本,rdt能过,量产就一定能过

网友:
短接,进入rom模式,再多试几个工具

网友:
应该是IM3D下的L06B-BOKB模式就对了,搞过这个。如果id一直不对的话,需要加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