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坏CE的JCNE1识别ID问题

楼主(2023-09-11):
手上有两颗之前收的JCNE1准备贴IS903,结果发现有一片坏CE,

故将其贴到SM3257上看下啥情况,确实CE3坏了,但闪存ID识别也不对,
如下图,能挑开14、15脚屏蔽坏CE,只开前2CE当8G来用吗?

闪存ID81602027不是JCNE1的89682027

网友:
有没有可能没有焊好?或用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
跳开不行
但可以飞线折腾

网友A:
我一直觉得diy这些人焊接以后不会清洗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觉得diy这些人焊接以后不会清洗助焊剂

不清洗助焊剂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看懂,3个ce都不对,你开前2个ce有什么用,先把ce整对再说

楼主:
在更新下后续,将这个FLASH焊到AU6989板子上。
识别正常,但是只量产出2.5GB,全是坏块,这个颗粒感觉废了。
下面是量产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更新下后续,将这个FLASH焊到AU6989板子上。
识别正常,但是只量产出2.5GB,全是坏块,这个颗粒感觉废了 ...

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JCNE1体质比较玄学。。。要么个位数坏块甚至0坏块,要么就整个CE坏
我有一片JCNE1坏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