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灰尘多会导致电脑蓝屏么?

楼主(2023-09-11):
最近老是MEMORY_MANAGEMENT蓝屏,
这和机箱里面灰尘很多有关系么

网友:
灰尘多了,会影响散热、接触不良、产生静电~~~

网友:
有可能,试试擦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清理一下试试,清理完没事那就是有关系,如果还蓝屏就没关系

网友:
金手指,橡皮,皮老虎或者电吹风。 10分钟搞定,让你不再蓝屏!

网友:
当然会,清洁金手指

网友:
肯定会,静电的影响大过一切

网友:
内存槽灰尘太多接触不好?

网友:
可能性极大!

网友:
灰尘会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蓝屏肯定也是有的。

网友:
灰多了还是需要清理一下啊。

网友:
灰尘太多,如果又太潮,电脑发生问题的情况会很多呢!

网友:
提示是内存问题,清下内存

网友:
有可能,,但这更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 灰尘多了,会影响散热、接触不良、产生静电

网友:
我之前也 有一台电脑经常蓝屏感觉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主要对散热影响比较大

网友:
灰尘多了不散热,发热量大配件会受影响也会蓝屏。

网友:
灰尘多了会,蓝屏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CPU风扇故障、散热器硅脂失效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