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末级驱动电路图

楼主(2023-09-11):
这几天在学习“嘉立创EDA”的画图,再次上传个“电动车控制器末级驱动电路图”,这是在浏览坛友的帖子时下载的,由于比较模糊,特意重新画了个。

首先要感谢这位坛友。

分享共勉

网友A:
请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B:
不错不错,就一根歪线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末级驱动电路图

网友:
电路画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原理不太懂,不敢班门弄斧

网友C:
这个是控制有刷的电机?或者只画了一组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控制有刷的电机?或者只画了一组线圈的

无刷电机,三路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就一根歪线

不能把V4往上挪一点,G极走线90度连过去吗,歪线看着不顺眼

网友:
看成三相电机就行

网友:
不错,电路图都有

网友:
请高手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电路图都有了,大佬给讲解讲解原理呗

网友D:
末级的mos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由前级送过来的方波信号控制轮流导通与关断,在电机的定子线圈中轮流流过正负方向的电流,产生不断变换的NS磁极,与转子的永磁体产生吸引与排斥,让转子转起来。

网友:
电路用嘉立创画得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末级的mos管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由前级送过来的方波信号控制轮流导通与关断,在电机的定子线圈中轮流流过 ...

看到有的控制器上宣传说  “正旋波”  “矢量”   啥的,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的控制器上宣传说  “正旋波”  “矢量”   啥的,这是啥意思?

根据磁力线的分布情况与定子线圈的位置关系,通过改变电流的波形与导通角来使效率最大化。

网友:
学习收获挺大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