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废品站收的poe交换机拆解:光训光电GMA-G5210Q

楼主(2023-09-11):
10块收的,回来插电没反应,拆开看看
万用表测输出无电压,拔掉插头测量电源正常,蜂鸣档测端子54v和gnd两端短路,发现是个二极管击穿了,网上搜索这个叫瞬态抑制二极管,应该就是防止电压突然升高的作用,拆掉后不短路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暂时不装了,插电楷鸡,轻松秒杀。

网友:
厉害这个也能修

网友:
恭喜捡漏……

网友:
做工可以啊,亮闪闪

网友:
看到小螃蟹的芯片了

网友:
因陋就简改见漏就捡。

网友A:
千兆交换机不错啊,感谢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插电楷鸡,轻松秒杀

网友:
TVS击穿的话还是建议换一个,这个是保护后面电路避免受损的,这种电子元件也不是很贵,去买也可以

网友:
打雷打坏的

网友:
10元收个千兆交换机,超值了

网友:
用上即为赚到。不错!

网友:
超值了,二极管换上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兆交换机不错啊,感谢楼主捡漏成功

写的是"上联"千兆,所以...

==================

网友:
NG是nogood嘛!

网友:
能用上即为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