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没想到带一个芯片74HC4060D

楼主(2023-09-11):
(图片)

网友A:
以前的都是两根线   这个三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都是两根线   这个三根线

还有一种直接在主板上有个压力传感器,管子接上面

网友:
请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B:
水位不一样,,线圈的磁芯位置不一样电感量就不一样,震荡频率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位不一样,,线圈的磁芯位置不一样电感量就不一样,震荡频率就不一样

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