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笔式电动螺丝刀没有好工具整起来真是麻烦啊啊

楼主(2023-09-11):
做一个笔式电动螺丝刀没有好工具整起来真是麻烦啊啊

  左边是直径20mm的,右边是直径16mm的马达
准备用手电改的…………好像有点短放弃了
右边是不锈钢管做 内径17mm

只有手电钻没有台钻,打孔真是麻烦啊还丑的一逼

头部固定螺丝还没整好,准备上面贴个5mm亚克力片在螺丝打进去

装好就这样逼样子 拿手里很有分量
应该很耐用吧 传三代…………

第一次打孔太丑了又想再试试…………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20mm的不用手电筒改了 搞节pvc加工方便

网友:
还是pvc方便,不锈钢太难加工了。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高频使用场景,比如工厂流水线打螺丝,自己用地话用手慢慢拧够了,还不容易拧坏...

网友:
不锈钢不好打眼,听说加酱油好打眼

网友:
手柄部分好像很光滑,套个透明热缩管那种软胶增加摩擦力,估计手感好些。

网友:
光靠钻头一次钻那么圆那么准不容易,你可以先打小一些的孔然后用小电磨修圆。

网友:
电转一般手柄需要绝缘的,注意静电,或者产品带电,有严重安全隐患

网友A:
做的挺漂亮的,不知道同心度咋样

网友:
不锈钢的漂亮,就是开孔麻烦~~

网友:
已经做的很漂亮了,不锈钢太难加工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很有创意!

网友:
不错,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B:
这个换批头有点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挺漂亮的,不知道同心度咋样

同心度一般,做电批也够了不是电钻同心度要求没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批头有点不方便吧

小改一下用那种800系列的披头换头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羡慕楼主有好工具
就这打孔的工艺,已经足以让人羡慕死啦。

网友C:
怎么只展示了个螺丝刀外观?关键的“电动”控制部分严格保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只展示了个螺丝刀外观?关键的“电动”控制部分严格保密啊!

就mos搭的一个H桥有啥好展示的

网友:
楼主这款螺丝刀是充电的还是直供的,没看到电路部分呢。

网友:
不锈钢的挺漂亮,按钮是差了点,弄节喜欢颜色的热缩管套外面在修圆孔孔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