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元的带电池随身WiFi

楼主(2023-09-11):
淘工厂买的这几天都还有9.9。asr方案的,勉强可用。(前2月我买过一个410的一顿刷机操作后很垃圾,发烫,网速低。一直在吃灰我都懒得发帖了。)包装盒比较好像手机盒子。……硬件版本和华隆与的一模一样,所以可以AT命令切卡,改串号插自己的SIM卡使用。至于软件界面模仿的中兴微方案的主页,但它实际上是asr方案。还没来得及拆,借别人的一张图。另一面就几个指示灯。看起来是双天线的,不装电池直插也可开机,插路由器跑了50多兆,当时手机测速跑了60多。待机功耗0.3~0.5瓦,测速则有1瓦多点点(网速30兆左右时,功耗与信号强弱有关)电池7.77瓦时,所以只要不持续下载,外出使用一整天没问题。

楼主:
对了频段只支持1358,不支持TDD.所以硬件上就比全频段的华龙宇省电,我没有移动的大流量卡也就无所谓了,刚把华龙与替换下来。至于改散热狂魔的我暂时觉得这个也不用改散热了。

网友:
价格真香...

=========================

网友A:
求教程怎么用自己的卡

网友:
可以做有线网卡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怎么用自己的卡

USB连电脑设备管理器出现的有at字样的设备更新驱动,从系统自带里找,随便安装一个高通或联发科的at驱动就可以。下载一个串口助手打开连接上串口 发送at+swsim=0就切了卡

网友:
最好能用自己的卡就好了。

网友:
是限定他的卡?

网友B:
对被拆硬件的拍照,没有一张是全的,除了第一张中的后盖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被拆硬件的拍照,没有一张是全的,除了第一张中的后盖和电池。

要看拆机去拆机板块!

楼主:
对于8,9楼这种也不知道是眼睛有问题还是什么毛病,我都懒得回复。文字也说了切卡插自己的卡使用,图片上也能看到插的SIM卡!这些人感觉是拉低数码之家的平均智商

网友C:
能用at指令切卡是很不错的。附一张移远ec200模块开盖图。缩水了单天线。lz的是双4g天线比我这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at指令切卡是很不错的。附一张移远ec200模块开盖图。缩水了单天线。lz的是双4g天线比我这强 ...

你那是1802s,我还是第一次见,闪存16兆的。长条形状应该是射频前端nv7643,左边那块应该是射频收发?

双天线的我买了好几款都没发挥出应有的优势,昨晚半夜测速手机每次跑了100出头,这个双天线的不断调整角度插路由器才跑了70,而单天线的宝秋轩都跑了60。

楼主:
昨晚一点还是改了散热,其实不用改的,这个真的很省电,用功率计测试打了一个多小时游戏和测速多次,没有让它休息平均功耗0.7瓦,待机5个小时共耗电1.5瓦时,平均0.3瓦。

看到有个TF卡焊盘于是加上了卡槽,放卡后没有插电脑看,用es文件浏览器搜了一下也没见ftp之类的,不知怎样才能用起来。
屏蔽罩里面有硅胶的不过质量不好粉的,换了一块大的厚了点,屏蔽罩对应芯片处有凹陷有点厚我就压了压,外面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原打算在盒子上开口露出屏蔽罩的,平常不装电池,上面可以贴散热片。需要装电池时就拿掉散热片,后来想想这个不是很烫直接硅脂把屏蔽罩热量导到塑料壳上,总比悬空空气导热强!感觉硅脂有点厚于是塞了块1毫米的导热胶片。其实LAC封装的背面也可以搞散热的,但是外壳不是平面塞不进3毫米的散热片懒得搞了。

网友:
包装盒上写零售价399元,你说9.9元,差的太大了!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自己的卡就不错

网友:
来个链接  求链接

网友:
固件没有做TF这部份的功能。所以才不贴的。
我买了一个信翼的,是无线路由器,插自己的卡。本身就不配卡的那种。管理页面后就有TF功能。可以选择U盘功能,也可以选择FTP共享功能,二选一。
4G网络还可以。但WIFI只有2.4G频段。。买了两三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连电脑设备管理器出现的有at字样的设备更新驱动,从系统自带里找,随便安装一个高通或联发科的at驱动 ...

高手 ,我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