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不知名的奇葩磁带造型收音机,同时求电源电压

楼主(2023-09-11):
没有名字,没有普通的电源接口及耳机接口,记得好像是某个随身听的一部分。拆机后知道接线定义,但不知道电压电压,求电压及是哪个随时听得一部分。

网友A:
磁带造型的收音机模块,感觉是专用的,不过一个问题是声音如何输出,也是从那5个触点吗?
猜测大概率是3V的电压。

网友:
既然拆开了 就查查芯片资料然后找电源接口

网友:
索尼好像有一款是这个,不太确定。

网友:
这个设计创意还是不错的啊,不知道灵敏度如何,感谢分享

网友B:
LA3361 最低3V,建议6V
TDA1220 3-16V

按3-4节5号电池供电,4.5-6V都可以

网友C:
给磁带单放机增加收音功能用的,很多早期的随身听都有这种方案。

网友:
看滤波电容是6.3V,供电电压在3V到6V之间。

网友:
这样的造型第一次见

网友:
非常有创意,给单放机增加收音功能,又不用改动单放机。

网友:
我猜3-4.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造型的收音机模块,感觉是专用的,不过一个问题是声音如何输出,也是从那5个触点吗?
猜测大概率是3V的 ...

是的,五个触点有电源正负,左右声道及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3361 最低3V,建议6V
TDA1220 3-16V

晚点用锂电池试试。这样改装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磁带单放机增加收音功能用的,很多早期的随身听都有这种方案。

fm天线是在5个触点的其中一个,应该是专用的。

网友:
这个设计挺有创意的

网友:
难道不是用电池的,看这里面元件还是比较古老

网友:
收音机 看着很有质感啊

网友:
记得好像是某个随身听的一部分------应该是!5个接点的专用插头包含了电源输入和信号输出。可以根据电路板的连接来判断哪个脚是电源,哪个脚是信号

网友:
这种收音机应该不是单独使用的,感觉是某种卡座上的附件,上面的接口和卡座上的触点配合,提供电源及输出音频。

网友:
你用3V就行了,随身听基本都是3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