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6 可以换头的T12

楼主(2023-09-11):
感觉这小玩意挺好

网友:
这样热阻可能大了,回温估计没T12好。

网友:
这样还不如用936,t12就是因为一体芯所以加热快反应灵敏

网友:
重新发明936?

楼主:
歪果仁是不是不知道热阻这回事,那位大神去给歪果仁科普科普去。

楼主:
如果能怼进这个带热电偶的头子里那就好玩了 ,双热电偶 ,一内一外。

网友A:
确实,这就是个936结构。反正我一路过来,220直插,936,T12,JBC,基本升级一次一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大头主用JBC(因为是焊接的头子),小头子主用T12,这个是原装二手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就是个936结构。反正我一路过来,220直插,936,T12,JBC,基本升级一次一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大头 ...

哪天你用jbc感觉无趣的时候,可以回头试试外热直插。哈哈哈。

网友B:
感觉跟T12的修复头一个概念,反正就是回吻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T12的修复头一个概念,反正就是回吻慢

如果和6楼这种自带热电偶的头子相结合呢

网友:
你不能保证你买到的所有936头子公差都一致,936价格低了后,公差实在不敢恭维,人家是按照936的发热体设计的,随便插,但是这种的话,内部公差可能导致插不进和固定不住

网友:
我买了个80w936的升温30秒也可以了

网友C:
变成936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936焊台?

可以理解为 既能T12,又能93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 既能T12,又能936。

哈哈哈,高

楼主: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是靠接触传导温度,为什么不是本就是一体的感温电阻先达到温度。而是要靠经过空气,不锈钢套筒 ,紫铜胎体烙铁头来感受温度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T12的修复头一个概念,反正就是回吻慢

卖瓜的哪有说自己卖的瓜不甜的?人家就是一个卖电烙铁的,回温快也好慢也好,你们自己不买就算了,别砸人家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瓜的哪有说自己卖的瓜不甜的?人家就是一个卖电烙铁的,回温快也好慢也好,你们自己不买就算了,别砸人 ...

锅没问题就不怕砸。

楼主:
引用 楼主:
歪果仁是不是不知道热阻这回事,那位大神去给歪果仁科普科普去。

歪果仁这样玩就没有热阻,我们自己玩就有热阻。天气慢慢转凉了,跪地上凉,对自己好一点去买个护膝。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是靠接触传导温度,为什么不是本就是一体的感温电阻先达到温度。而是要靠经过空 ...

塞这塞那的 ,卷这卷那的,这箔那箔的。提前加热感温部,能减少热阻?提高性能?什么道理。测水温直接把温度计怼灶上,温度计到100度水就是沸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