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饭煲极速修---疑似插头氧化引起的严重虚接发热

楼主(2023-09-11):
据描述,大概现象为:预约时间结束,电饭煲启动加热,啪的一声就无显示了,但空开没有跳闸

拆开发现炸的一片漆黑。。。。

底壳边缘轻微融化

拍照记录接线

保险丝完好,但有一个引脚被电弧打火烧没了

线路板清洗+打磨碳化部分

涂点胶水防潮

找不到合适的保险管座,干脆焊接解决

塞好,完事

测试正常

网友A:
这是员工上班没有认真。可不可以找小米索赔呢

网友:
照着板子画块板子,免费打样5片板子;原板子的元件全部移到新板上;剩下的4块板子挂咸鱼。

网友:
电饭锅这种厨房电器,高温又高湿,插头插座应该用螺丝拧紧才稳妥,要不用锡焊熔焊,也比端子插接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员工上班没有认真。可不可以找小米索赔呢

刚好过保。。。

网友:
看来小米的电饭煲质量也一般般,估计也是让什么品牌进行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过保。。。

都是韭菜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用万用表量了电阻吗

网友:
不错不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打火看着有些严重,好在板子伤的不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过保。。。

听说某米的都计算好的,过保就坏
万年不坏它吃什么

网友:
小米真是热爱一切接插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插件和板子虚焊引起的发热

网友:
这样看来小米的的电饭煲也就一般般了。

网友:
在维修这块插接件的事还真不少。

网友:
来自猴厂的劣质产品

网友:
保险管座接触不良,电弧打火烧坏管座,保险管完胜,乌拉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咱这边吐槽插接。不记得在哪个短视频平台看到过测电源的up就钟爱插接,看到不是插接而是直接焊上的都会吐槽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