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及分析测试聚源代工的72V4.5A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9-13):
家里雅迪电动车配聚源代工的铝壳72V10A充电器曾经拆开瞄了一下,发现是双层双面板结构,双MCU,甚至预留CAN接口,比较复杂,做工相当nice,对聚源充电器好感上升。考虑日常充电要用,不敢深入拆解,为节约成本同时怕大电流充电伤电瓶,想败一个坏的聚源小电流充电器修好替换之,并伺机拆解10A的充电器,同时考虑增加充电电流选择开关。在鱼塘边蹲了些时间,终于收了一台聚源72V4.5A充电器,22年生产刚过保。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故障修理
       【第二部分】拆解
       【第三部分】电路分析
       【第四部分】测试

【第一部分】故障修理

卖家描述不通电,无拆无修。拆开上盖,小伙伴惊呆了,正面密封倒是严实,肯定是无拆无修,拿掉上下盖,PCB板用密封胶封装在底板上!咋下手呢

从侧面下手,看到底板与电路之间的空隙那一刻仿佛见到黎明的曙光

花了点时间撬开

近看底板,幸好胶不多,左边两个相连的圆形密封胶对应的是俩MOS管引脚的位置,厂家有意涂了胶。

全家福,上下壳,底板,电路板

保险规格是延时型T6.3A,既然不通电,我的第一反应是断了,一测,果然  判断失误,没断!再测电源输入线,也没断!

顺着交流线路往后查,NTC电阻3D15阻值3欧正常, 但与桥堆AC端不通,仔细一看,共模滤波电感管脚打火。刮好上锡,为保险起见,用一条导线与相邻焊点连焊增加过流(略),再测桥堆、初级电容两端、MOS管、后级输出等无短路,通电试机,待机绿灯亮起,轻松秒杀!

分析打火的原因,再仔细观察电路板,发现多处插件的焊点有虚焊裂纹或焊锡量少,贴片元件焊点正常,于是全面进行补焊。由于PCB正面有密封胶固定,判断振动引起虚焊的可能性不大,更多应该是焊接品控问题,这可能导致批次性问题。

整流桥引脚焊点

变压器引脚焊点

简单组装后小试了一下,可以充电。

至此维修部分结束。

【第二部分】拆解

先从外观开始

正面

底部

铭牌参数

三围:长180mm 宽97mm  高60mm

输入输出插头都是10A规格,雅迪充电器三圆头,输入输出电源线都是2*0.5平方,对于额定输出电流4.5A偏小。按电动车充电器新国标GB42296-2022(见本文末尾)要求需采用1平方导线才合格。

重量863克多一点,因一小部分密封胶被挖掉后称重。

上盖中间的透明导光柱

风扇是外抽风,风扇周边也有灰。

散热风扇规格5012,用了一年的积灰。

标称电流80mA,实测95mA

散热鳍片的方向与风道一致,右边散热器旁的小变压器是MOS管的驱动变压器。同时可以看出,本机两个主滤波电容均远离散热片,位置设计也比较合理。

下面进入电路部分

电源输入通路上有保险丝、NTC电阻3D15、共模电感、X电容,整流桥GBJ810(8A1000V)。根据整流桥规格书,如要在8A使用需加散热片,本机最大输入功率约400W,电流约1.8A,未加散热片也行。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品牌zhicheng(致诚?)CD294  400V330uF 105度,
输出滤波电容CD288  120V680uF 105度,对比多数友商的同规格充电器,本机两个电容容量算是比较足。尚未查到这两个电容的具体参数。

变压器磁芯三围:41mm*14mm*40mm

电源MOS管,MPSA60M350B(芯长征科技 10.9A@25℃  600V),管子G-S极之间自带防静电二极管。本机采用双管正激电路结构,配置了双MOS管。

电源主控芯片:富满电子TC1252A,后辍A的具有软启动功能,而TC1252D则没有。芯片最高供电电压28V,本机实测13.9V。

初级线圈返流快恢复二级管ES5J(5A 600V)

本机是双管正激结构,有2个返流二极管

MOS管S极电流采样电阻2个并联,色环被埋,挖呀挖呀挖,怕2个阻值不同,把2个都挖出来,0.15R并联,采样电阻为0.075R

双PC817C反馈光耦

次级快恢复整流管MUR2060(2*10A 600V)

次级主控MCU,辉芒微FMD,无具体型号

查找FMD的8位MCU有14PIN封装,红框内的这款芯片Vcc、GND、PWM输出(P5、P6、P7)等与本机相同,作个参考。

充电电流控制和放大的运放,友旺电子UTC358

充电关断的单向可控硅BT153(20A 600V)

次级滤波电感,直径约30mm

环境感温NTC电阻

至此拆解部分结束。

【第三部分】电路分析

完整的拆解怎能少了电路图。废寝忘食画草图、绘制、核对,终于完成本机电路图!供大家参考。有需要PDF版可在本文末尾下载。

本机采用双管正激电路结构,下图为拓扑图。

双管正激主要优点,一是开关管的承压低(与电源电压相同,而单管电路的开关管要承受双倍电源电压);二是两个开关管同时开与关,不存在桥式电路双管直通炸管的问题;三是磁复位的能量回流到电源,与RCD吸收电路相比,电源效率更高。缺点主要是占空比低于50%,必须在次级输出串电感。

本机有六个方面电路值得一提:

1、控制电路供电很扎实

MOS主控芯片供电采用电子滤波稳压电路

电路板上元件实物图

输出级控制电路分别采用317稳压块(供运放、光耦、风扇等)和78L05(供主控MCU)进行供电。

2、有MOS管超温保护功能
电源主控芯片TC1252A的2脚(BO)与地之间接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并贴近MOS管散热片安装,估计作为MOS管超温保护,这在本坛充电器拆解中罕见!其机理是温度越高热敏阻值越低,从而将2脚的电压拉低,一旦2脚电压低于1V时,芯片停止输出。

VBO典型值为1V

挖出来的热敏电阻,藏得够深。紧贴散热片。

管子上没有任何标识,这种热敏电阻外形象玻璃二极管,常见用于电饭煲底部和电磁炉炉板感温。

这是MF58系列NTC热敏电阻的介绍

3、过压自锁保护电路。
下图,一旦电源输出电压B+超过Z9+Z10击穿电压,则Q11先导通,然后Q10导通后光耦导通,并进一步促进Q11导通,此时即使Z9、Z10截止Q10、Q11也可维持导通。

4、具有风扇调速功能。MCU的4脚输出PWM信号来控制转速。测试发现小功率输出时风扇转速会降低,但不知能否根据气温高低调速。

5、MOS管采用变压器驱动,MOS管与主控芯片隔离,主控芯片生存系数高!

6、充电监测电路。

MCU的10脚用来监测是否接入电池,未接入电池,B+电压通过R21连到B-再通过电阻分压后进入10脚,此时10脚电压较高,接入电池后,10脚电压降低,此时MCU会短暂接通可控硅监测充电电流,10mR电流采样电阻RS1上电压通过运放358放大后再分压进入MCU的13脚(总体放大倍数约84倍),如果判别电流正常则转为红灯启动充电。这与一般的充电器有所不同。

从以上分析可见,本机保护功能多、电路结构好、可靠性较高,如焊接可靠估计故障率会很低。至此电路分析部分结束。

【第四部分】测试

待机功率1.25W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电压310.8V

待机时输出电容电压83.6V

待机时输出可控硅截止,插头测得为感应电压,接入负载后为0V。

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纹波达12V左右

进行诱骗充电,由于不便于在车上充电测试,故用DC电源加电子负载来诱骗充电器输出,为防止电压反灌可能造成DC电源损坏,在DC电源正极输出串接一个二极管,电子负载接充电器插头正负端,DC电源设定61V 1A、电子负载设为恒电阻模式54欧,测试发现,只接DC电源或只接负载均无充电输出,二者同时接时成功诱骗充电器充电,调低电压低于36V时无效。可见,对于72V电池组,若电压低于36V,充电器不会启动充电,或者电池组内阻太大也不行。

最初设定61V 1A

低于36V不启动,电压达到36V,转红灯充电

测试充电器效率,由于负载仪最高功率为150W,设CR值为53欧时功率约147.5W,此时电源输入功率为202.2W,功率因素0.81,计算充电器效率=输出功率/有效功率*100%=147.5/(202.2*0.81)*100%90%。也就是说,有效功率的10%消耗在风扇及热能散发掉。上述计算的是充电器的“效率”,与电脑电源的80PLUS认证所指的“转换率”有所不同,转换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00%,转换率将无功功率计算在内,因此厂家需增加PFC电路以提高功率因素从而提高转换率,本机的转换率=147.5/202.2*100%=72.9%,80PLUS最低级的白牌的转换率需达80%。

测试MOS管超温保护温度值。将温度探头靠在RT2热敏电阻管脚上,用3M双面导热胶带粘贴,上面再盖一层金手指胶带,热风枪吹热敏电阻附近,然后观察记录测温值及对应的VBO电压值。

观察6个温度值对应测到的VBO电压,吹到90多度时VBO还有1.7V,要降到1V保护电压怕温度吹太高把充电器弄嗝屁了,遂放弃测试。

根据测得温度与VBO电压值绘制趋势图,上述测量方法的热耦合并不理想。红色虚线是脑补的

但作为拆坛一员怎能停下探索的脚步。于是换一种方式:将RT2拆下,用可调电阻代替,调电阻值至BO脚出现低电压保护时,记录此时可调电阻值Rb,再将热敏电阻放到加热台加热并测量其阻值达到Rb时对应的温度。

VBO达1.008V时接近保护值,由于没有用多圈电位器,实际调整时微调一点点VBO就保护了

此时测得触发保护时可调电阻值Rb为6.62K

将热敏电阻放在加热台上,为了更好的导热,用铝箔纸将探头与热敏电阻粘在台面上。

加热,测得约117度时阻值达到Rb值,考虑热敏电阻与散热片之间的热阻等,估计MOS管温度保护值约120--130度。

鉴于见过不少国产高频电解电容鼓包的案例,考虑本充电器的体质不错,于是决定换输出电容。原机是680uF 120V,黑金刚NCC的KZE系列和红宝石YXH系列最高耐压只有100V、最大容量820uF,耐压更高一级没有120V,只有160V、200V,但性价比或体积不合适。见过几款72V充电器用的也是耐压100V电解,于是下手买了上述两款。

据卖家描述黑金刚NCC的是新货

红宝石的这款引脚较短,图上是焊接加长了的。

查询黑金刚KZE和红宝石YXH标称均为16克,实称15.6克,其它两款电容重量未知。

为了排除新买的电容耐压只有100V的心理阴影,与原机电容对比一下漏电流,手头没有现成超过100V的可调电源,用两个电源拼凑了97.8V电压进行测试。

根据电容规格书,电容的漏电流指标一般给出充电2分钟后的结果,粗测三款电容均合格。下图为长时间(>12小时)加压后原机电容与红宝石电容测得漏电流,二者相近。根据电容规格书,击穿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的120%,也就是说耐压100V的击穿电压约120V,一般72V充电器最高充电电压约90V,个人觉得只要是合格品,耐压问题不大。一些输出级电解鼓包可能由于高频内阻过大发热所导致。

原机电容引脚实测直径为1.0mm,而黑金刚及红宝石的均为0.8mm

频率100K的ESR值对比,新买超电容ESR均达标,黑金刚电容的ESR只有原机电容的一半,当然容量大也有优势。细心童鞋可能发现测得电容容量为负值,据了解是因为测试频率超过了电容的谐振频率。

测试电容容量@120Hz,黑金刚820uF实测841uF,看来卖家说是新货不假,红宝石容量717uF、原机电容625uF均缩水了,误差分别为-12.6%、-8.1%,都在20%误差范围内。

于是决定换上黑金刚电容。童鞋问,有用吗?  有用,下图为147W输出功率时,输出滤波电容两端测的纹波,用原机电容测得Vp-p为55mV,换电容后Vp-p约40mV,降低约27%。从下图大致可以估算出本机开关电源频率约57KHz,这在测试开关管驱动波形时得到验证。

对于输入滤波电容,原本担心磁芯复位的回流电流对其充电造成纹波大而发热,看是否需更换好的电容,于是测了电容两端波形,下图红圈处为返流对电容充电的波形,看来能量很小,同时也测试了在电容两端并联电磁炉用的5uF MKP电容,看不出波形明显变化,于是作罢。另外,我还将MOS控制电路的供电50V 47uF滤波电容更换成更好的电容(略)。

最后,由于没有同样的密封胶,手头刚好有黑色704硅胶也快干了,涂上后呈亮黑色,防水应该没问题。胶水的保质期不长是个问题,囤太久就干了,不买吧,用的时候再买得等,

写在最后: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GB42296-2022)已于2023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充电器的接口规范并强制性采用“通讯协议”方式充电,同时对安全性作了进一步要求,特别是对热失控有详细要求,因此建议在购买旧标准的充电器时要考虑安全性。

新国标充电器插头

关于发热与热失控的要求

附:1、本机PDF电路图
        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GB42296-2022)

全文完,如有错误,欢迎指正!谢谢观看!

补充:因电路图绘制有误,感谢yhky大神的指正!详见123楼的描述及127楼的图示。本文的JPG格式及PDF格式电路图均已上传更新。

网友:
恭喜楼主,轻松秒杀啊

网友:
装备给力,手艺了得,封固的电瓶充电器,良心货,又一精华诞生了

网友:
楼主牛b,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
看到蛮多维修设备的。

网友:
同款的充电器,同款的故障位置。

网友:
破铅酸整那么大电流干啥呀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很完善的,感觉这个是通病,灌胶造成元件受力,导致虚焊,我前一段时间遇到过类似的毛病,原理图还是不下载了,比较贵,楼主要是提供一个免费的下载地址就好了

网友:
质量真好    就是灌胶不好处理啊

网友:
这功课做的赞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这又是加精的节奏啊。

网友:
资料有点贵

网友:
这胶铲得有水平!

网友:
铲胶够费时间的

网友:
厉害呀线路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废寝忘食画草图、绘制、核对,终于完成本机电路图!

网友:
拆修过程详 细,灌胶电源拆修不容 易,铲胶铲的挺完整

网友:
分析很透彻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