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升级一个垃圾成色的车载充电器

楼主(2023-09-11):
继上一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780-1-1.html

里面的PDD充电器被我拆掉后,原来的外壳准备自己DIY一个充电器(方案准备中)。
剩下的主板上带一个CX8823A的降压芯片因为原板型关系,不大好改版。
手上正好有一个垃圾的车充:宣称有1A的输出。

打开是这样的

感觉就是一个7805在干活啊,输出最多只有500ma吧。
准备把这个外壳用起来,内部使用CX8823A的拆机套件。
先用立创EDA,PCB画板:厚度为1.0mm,图中的板子是后期修正过了,加了识别电阻。

打板回来:左边为上一帖子的拆机主板,中间为立创打板的PCB,右边为此次拆开的车充内芯。

准备开始拆解:

焊接完成:

上电试机:在我的苹果上只有5W的功率,可这个芯片号称有3.1A呢。

看来要加识别电阻才行,苹果为充电器定义了先检测USB D+和D-上的电压,然后确定该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再结合自身所需电流,从而确定具体的输入电流。这里我使用了上拉/下拉 47K/51K的比率(百度可查)。

再次测试:

功率上来了!
最后装配完成!

网友A:
D+D-短接也不能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短接也不能大电流吗?

试过了,在我的苹果手机上不能,最大只显示5W充电。安卓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种电路垃圾的车充,估计外壳的材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做的不错,移花接木

网友B:
更好的方案你应该把上一个的充电器里面的电路板拆换掉,把电压显示功能给开发出来,那样成就感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好的方案你应该把上一个的充电器里面的电路板拆换掉,把电压显示功能给开发出来,那样成就感更大 ...

他这个又不是快充,电压不变的,如果要显示,就找个数码管当LED用,上电显示5.3。

网友:
最好搞个快充,那个爽

网友:
这个垃圾车充我还有两个,没想到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垃圾的车充

网友:
这才是高级DIY

网友:
要搞就要搞个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