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电动车充电器 荣达DZM 48V20A

楼主(2023-09-12):
今天 家人的电动车充电器又坏了,插电完全没反应。
原装充电器给人偷了后,配了个二手充电器莫名坏了(因是二手没修扔了),于是家人又买了这个新的非原装充电器,今天它又坏了,拆开修修。
这是正面图:

这是反面图

坏了三样东西:
1 整流桥烧了,原来是GBP610 (6A 1000V),从家里废旧元件盒中找了个GBL06换上(4A 600V)
2 电解电容鼓包爆了,原来是400V 82uF的,从家里废旧元件盒中找了个400V 100uF换上。
3方形保险烧断了,原来是3.15A的,家里废旧元件盒中找了个3A的玻璃管的保险丝焊上铜丝引脚后换上。
下图是拆下的东西:

这是爆开的电容。

整流桥大小不一样,引脚间距不同,也比原引脚粗导致插不进孔,花了好长时间掰弯它并剪细它的引脚。
同样玻璃管的保险丝焊上铜丝也花了不少时间

装好后电路板如下:

修好后正常亮绿灯了

网友:
这电动车充电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充电器还带灰尘滤网,这个设计不错啊

网友A:
我猜是桥短路带走了电容和保险。

网友:
做工不错啊,就是电路板和外壳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
又是安徽天长市货

网友:
还好坏的零件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桥短路带走了电容和保险。

罪魁祸首应该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罪魁祸首应该是电容。

赞同这个分析。

网友:
我看成了荣事达,我还在想不是做洗衣机的吗?

网友:
这充电器沒有emi电路

网友:
至今还在修一台非常规芯片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楼主家里废旧元件盒宝贝多

网友:
挺不错,居然只坏了最前面的和个元件。

网友:
看着还错。。。;

  这充电器做工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我家也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一直也没找到原因,看了这个帖子我又有点手痒了。

网友:
為啥沒有一鍋端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充电器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