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爆改赛凡数字生命卡 球球大佬的SM2259xt2双贴+海力士v4颗粒1T=数字生命计划√

楼主(2023-09-12):
突发奇想想把赛凡的数字生命卡改造一下
网上骂赛凡的挺多的 hhhh
今天就拆解看看 怎么给它换个心脏 给它爆改一下喽 本贴就当拆解加改造一体了
各位看官提好小板凳,后面有测速图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楼主:
拆开了 给大家看看 血压瞬间上来了啊

楼主:
拿出了球球大佬的592双贴板子对比一下

楼主:
贴上颗粒开始组装 颗粒顺便开卡略过

楼主:
插上电脑 看看这炫酷的灯帅了

网友A:
确实有点帅,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吧,还有请教一个事,散热硅胶是会变硬的那种还是一直是流体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点帅,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吧,还有请教一个事,散热硅胶是会变硬的那种还是一直是流体状态 ...

会变硬 扣都抠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点帅,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吧,还有请教一个事,散热硅胶是会变硬的那种还是一直是流体状态 ...

两种都有买,看你买的哪种!

网友B:
厉害了   这玩意就一个U盘啊   还说是数字生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这玩意就一个U盘啊   还说是数字生命卡

哈哈影视道具,当真就输啦

网友C:
用这个胶有后遗症

网友D:
估计这个价格,还是入一个固态玩玩算了。。。。

网友:
原盘安国89103+qlc,看着确实血压高,楼主这个做的真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胶有后遗症

展开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价格,还是入一个固态玩玩算了。。。。

重要的是改造的乐趣,其实能放进去选择3281也行的

网友E:
上面那个没用的电路板看着挺奇怪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赖,价格应该也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个没用的电路板看着挺奇怪的

赛凡没钱贴原件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