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有点意思,壳子上是金士顿16GU盘,芯片上却有32G的字样...

楼主(2023-09-12):
有个U盘,最近出现写保护的提示,格式化也不行,想到了量产,结果有点意思,壳子上是金士顿16GU盘,芯片上却有32G的字样,芯片精灵检测的是64G,而量产工具识别的芯片是6G,高格、低格都不过,谁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网友:
32/8 应该是4G芯片

网友A:
芯片就是64G的芯片,但是坏块太多出厂只能做32G的。后来被做假金士顿的人拿到量产出了16G就当16G卖的。你低格加容量优先开,别用速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就是64G的芯片,但是坏块太多出厂只能做32G的。后来被做假金士顿的人拿到量产出了16G就当16G卖的。你低 ...

这样的啊,我试试,谢谢指教,估计U盘有望了

网友:
这种很难开成功

网友:
这就是黑胶盘吧

网友B:
这个开成功了也是用不久的,大规模坏块,没太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成功了也是用不久的,大规模坏块,没太大意义了

量产就是开卡吗,能成功了再说

网友C:
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

网友:
黑胶的,一般都差不多了。随便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不能在假了。看字就知道是假的 ...

真是不知道看字怎么区分真假,给普及一下吧

网友:
64g的最后只有6g能开出来,坏块90%

网友: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我有个32的用的64颗粒,最大开到50G~

网友:
可能不是金士顿正版,貌似是山寨杂牌。

网友:
黑胶体,直接进垃圾桶可能更好...

网友:
安国主控,黑胶长版,一眼假货,掰断扔了吧

网友:
很明显是颗粒坏块太多屏蔽了。

网友:
这颗粒不错的,要么低格容量优先开,要么强制半容开20G左右的pslc模式

网友:
这种外形的金士顿有真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