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一个罗技鼠标 Logitech M320

楼主(2023-09-12):
捡了一个罗技鼠标

网友:
罗技鼠标 是很好用的

网友:
你是差一个接收器。

网友:
没有接收器,等于没有这个鼠标。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说:“拆一个罗技鼠标”?然后只拆了电池盖?

网友:
接收器好像不好配

网友:
这个鼠标有优联的太阳标记,如果手头有以前优联多通道的接收器配置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罗技有些型号自带蓝牙,不需要接收器,里面的接收器是插在第二台电脑上的,可以切换控制两台设备。

网友:
不过你这个可能不行,没有蓝牙。

网友:
找个优联接收器配对下就能用。

网友:
这个鼠标我也在用 ,大手鼠标, 就是中间键的手感太差

网友:
楼主还要再去捡一个接收器,哈哈

网友:
同款鼠标在用 周围都是亲肤的磨砂感 还是很好用的 买个优联接收器吧

网友:
再去捡一个接收器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不是差台电脑吗

网友:
没有接收器

网友:
里面没有电池估计是坏的。

网友:
差一个就捡一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