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废了,但没完全废

楼主(2023-09-12):
昨天就电不死蚊子
蚊子还是能电死的,但是姿势不对的话,蚊子比较容易逃跑
,按按钮网面还嗡嗡响
今天一点嗡嗡声音都没了
以前头发放在网上就啪啪响,现在没反应了
电池4.09v,按按钮降到4.06
是电容挂了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
电池没有问题,应该是电容挂了,先测一下电容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短路?

没看出来
用螺丝刀碰电网还能出火花

网友:
查一下开关,有可能开关电阻过大

网友:
用手摸一下大三极管,如果发热,一般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电容失效,应该是不好用,

楼主:
找了个蚊子多的地方,蚊子还是能电死的,啪啪啪也挺响的

难道是我技术问题?姿势不对?

不会吧不会吧

大概是电压不够了,以前电压高,电网靠近蚊子就能把它吸过来,一个都跑不了
现在电压低了,如果蚊子不能撞到网上,可能就跑了

换电容
或者,再买个电容,与旧的并在一起,是不是更爽

网友:
我那个也没有啪啪响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高压变低,但又没那么低

网友:
网子脏了, 网子间绝缘不良,  拆散了洗洁净洗干净, 纯净水冲洗干净,  再组装好,  几乎相当于重新制造一个

网友C:
电网支架绝缘下降漏电了,空气湿度大漏电就严重

网友:
坏了≠废了

网友:
我从上一年开始没投资电蚊拍,几个月绝对出问题,就算买名牌货也是,开始以为蓄电池款的不耐用,换成锂电池的也是一样,坏的最多的是开关接触问题,很多时候开关失灵造成不工作,连工作的滋滋声都没了,工作灯也不亮

网友:
留意开关,我的也是换开关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高压变低,但又没那么低

以前放根头发上去都能啪啪啪响
现在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网支架绝缘下降漏电了,空气湿度大漏电就严重

倒可能是空气湿度小,不容易放电了

昨天有小雨,空气闷的像夏天一样。今天秋高气爽,空气湿度骤降

网友:
电蚊拍的电网电压大概是多少伏?

网友:
这玩意期间用的都是差的
原来的电刑用的,现在变成了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