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怎么这样啊?集成块连焊了吧

楼主(2023-09-12):
前阵子发了个校准UT61B+和UT61D+的帖,手机里有照片。。清理图片时发现其中一张似乎有个集成块的脚看起来不大对。。哎?当时真没注意
拆开看看还真是,这个集成电路有两个脚是连焊的。。下面那排脚靠中央的位置,看起来连了,经测量也是短路的
奇怪的是,表正常的。也可能我只是简单用用,发现不了有什么高级隐藏故障?
难道是这个焊盘底下本来就是短路的?正好手里还有UT61D+,电路板反面跟B+一样的,拆开看看
没连呀,测对应那两个脚也不短路。。。
这咋弄?反厂?表也没毛病啊
自己重新焊一下?但要是因为重焊损坏了,这风险还要我自己承担

楼主:
放大图片仔细看看,确实是连了吧?测量也是短路的

网友:
不用管它继续使用,如果懂焊接也可以整理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两个空脚,短路了也不影响功能

网友:
可以查一下这款芯片的电路图看看那两根引脚是干啥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设计时就需要连焊的呢!

网友:
空脚,电源脚2个或者接地2个都可能,如果真是连一起,生产SMT后第一道测试都过不了。
个人建议没必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设计时就需要连焊的呢!

用高倍放大镜看了,底下铜箔不是连的,就是两个引脚之间连了

网友B:
优利德也开始玩芯片打磨了。

网友:
既然表正常就不用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也开始玩芯片打磨了。

不打磨要给专利使用费?

楼主:
那个好像是LCD驱动芯片,也不知那俩脚干嘛的,查不到
算了,不反厂了。对自己的焊接水平还略有信心,自己焊一遍试试得了
这下不连了

楼主:
清洗电路板,看起来不错。不连
测试那两个脚也不是短路的
再试试表,还是正常。精度也没变
好了,不关有没有隐藏故障,起码心里舒服了

网友:
估计是空脚连不连都一样吧

楼主:
再放大看看,还可以。。

网友:
两个没有有的引脚,短路也没事

网友:
很多集成电路的引脚焊盘都是两个脚连接一起的,没有故障就证明是厂家设计时就连在一起的,不用管

网友:
你这是强迫症,看不顺眼自己动手拖一锡就行了,如果NC脚,没必要去理会,出厂都经过测试的,如果真的有问题,人家早就测试出来了。

网友:
楼主也是有强迫症的!我也是。

楼主:
有人说我这是强迫症?。卧槽你这是想吵架啊!~~~不过你咋说得这么对呢?
其实之所以自己焊了,是因为查不到SF2613B的资料,不知道那两个是什么脚
如果是空脚,那么当然连了也没事。。。但也有一种小小的可能,并不是空脚,连了也没有明显问题,但可能存在隐形的疑难杂症。。我相信搞维修的朋友们都会碰到过类似情况
查不到SF2613B,又打开UT61D+,发现那个块是HY2613B,看来一样的
今天查这个型号查到了。。。还真特么有个是空脚——13脚。。。我这恰好是12-13脚连了
哎!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