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锂电充满电电压和寿命的关系

楼主(2023-09-12):
最近制作了我的小牛N1S电池,制作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947-1-1.html,使用发现,电芯不能充至“满电”,即4.2v,因为原配充电器输出电压70v,17串,所以每一串最多就到4.13v左右。也有朋友说这样寿命高,但我想三元锂电的设计参数满电电压是 4.2v,那正常充到4.2应该是不会有损寿命的把,如果换个71.4v充电器,再加上保护板也有截至电压保护。应该还是稳妥的吧。这样容量不是更大了嘛。有对此了解的前辈,说说您的看法。

网友:
对于70V和71.4V都无所谓,只要不超压和过放,都不会损坏电池。电池好不好,除了充放,还和本身的制造工艺有关即质量有关

网友:
不用哪么纠结,4.2-4.1V没有多少电量,基本上在4.1V就算充满了

网友:
我知道有一款韩国的电池,从40%到80%循环7000次后,还有95%以上的寿命

网友A:
还有,找到一个图片,三星的29E不同满电电压下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找到一个图片,三星的29E不同满电电压下的寿命

等大佬细说

网友:
看图就看出来了哈
充满到4.2V的话,500次左右就衰减到80%了,充满到4V时要2500次左右才衰减到80%,而且之后寿命衰减也很慢。
假设4V时有4.2V时80%的电量,那么也相当于2500*80%=2000次的满容量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找到一个图片,三星的29E不同满电电压下的寿命

4.15和4.10V为什么突然下降然后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5和4.10V为什么突然下降然后就没有了

这个不知道,或者这两节样品有问题?突然死亡?

网友C:
据说半电量储存有利于电池寿命,满电和欠电都容易坏掉,而手机指导里说充电到百分之80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找到一个图片,三星的29E不同满电电压下的寿命

差别这么明显啊,看来还是留点余量好

网友:
锂电池本就不能满电或馈电保存,一般都是预充50-70%电量保存, 最多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找到一个图片,三星的29E不同满电电压下的寿命

这个好   直观

网友:
好的普通锂电池充满没事,航模电池单体3.5到3.8v半电保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半电量储存有利于电池寿命,满电和欠电都容易坏掉,而手机指导里说充电到百分之80最好。 ...

这么复杂的操作(谁整天去计算着至80%即断电),这不是把手机电池当祖宗来供着吗❓❓

网友:
全部电池一致性要非常好,充电板也要非常好才能做到每节电池均匀升至最高压。但就现在的技术而言,除了实验室,基本无法达到。所以电池是否每次都充到最高电压这个其实不用考虑太多,随着使用,电池内阻发生变化,每个电池内阻会变得参差,然后一致性变差,再加上电池损耗老化,也就使容量越来越小

网友:
这跟手机电池每天都充满,电池不耐用有很大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的操作(谁整天去计算着至80%即断电),这不是把手机电池当祖宗来供着吗❓❓
...

有的手机根据设置,会在晚上充电的时候先充电到80%后暂停,如果不拔充电器的话,凌晨会继续充满
我的华为就这样

网友:
厉害的噢噢噢噢